4GB 数据存储flash有没有小封装的?

楼主(2016-12-09):
目前看到的4GB flash基本都是11.5mm×13mm的。只看到过金士顿有一款稍微小点,是7.6x11.1的。三星有见过一款是8×8的,但是在他官网上没有查到这个型号。
想请教一下各路大神,目前4GB的flash还有没有更小封装的?

网友A:
你需求没说清楚啊。
首先,你要的是4Gbit吗?也就是常说的512M的;
其次,是要NAND 还是要NOR?一般这么小,这么大存储容量应该选NAND吧?
再次,是要并行的还是要SPI的?
其他比如速度、电压、温度.........想让人推荐,尽量说详细啊。

我知道GD有8*6大小的,4Gb,NAND, SPI的,1.8V或者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求没说清楚啊。
首先,你要的是4Gbit吗?也就是常说的512M的;
其次,是要NAND 还是要NOR?一般这么小 ...

是4GByte,这么大应该只有nand吧,接口、速度什么的都好说,现在就是卡在封装尺寸上了,所以其他参数先不管了。
如果4Gb都只有8*6这么大的,那么估计4GB的也不会有太小的了。

楼主:
好奇怪,有人回复我居然没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