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top4412的qt系统,把U盘查到开发板,df为什么找不到设备

楼主(2016-12-09):
(图片)

网友A:
没有格式化吧

网友B:
一般挂载在mnt目录下,在mnt目录下mkdir新建一个目录,再用mount命令挂载

网友C:
先使用mount把U盘挂载上去之后,df才会有sda1的盘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挂载在mnt目录下,在mnt目录下mkdir新建一个目录,再用mount命令挂载

新建了,怎么挂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使用mount把U盘挂载上去之后,df才会有sda1的盘符

怎么挂载呢?

网友D(2017-01-08):
mount上去以后,直接就挂载了,然后就像其他目录一样用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