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多个xtr115(4~20ma)电流环能否使用一组电源?

楼主(2016-12-09):
我有个设备需要输出两路4~20MA的电流信号,我用两个XTR115芯片搭建电路;请问我输出时用三根线输出(两路共用一个地),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单独从传输信号的角度看, 两个XTR115 输出的电流信号, 中间的 V+ 信号倒是可以共享的.

网友B:
不行。
如果不是二线制的变送器,用XTR115不太划算,用一片LM358加2个三极管(或MOSFET)就可以了。

网友C:
二楼正解,可以共电源(正级),但是不能共用一个负端,因为负端电压是可变的并不是连到“地”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