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点PCB工程师谈谈对PCB上电的第一次,绝了

楼主(2016-12-09):
对于刚焊好的板子,在确定板子原理图无误,并在上电前(主要用万用表)仔细检查过的情况下。
你是否仍然担心上电瞬间会发生什么绚烂的事情(冒火花甚至爆炸)?

诉苦版
@支点支点:
实验室的妹纸每次给板子第一次上电都要叫我们汉子去...
@ Eric Luo:
做主板的。刚开始时候一直觉得弱电,不会有什么危险。直到后来有两次破坏性实验,一次mos炸我脸上了,一次是电源冒火花了。后来每次上电我都提心吊胆的。
@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
你见过1600V 4800μF电容爆炸的绚烂场景吗?你见过实际现场1000A电流拉弧吗?

搞笑版
@匿名用户A:
就像第一次交女朋友那样。
交多了就习惯了,也会知道怎么不会炸!
@慕诚:
必须有恐惧感啊。每次上电之前我都找张硬纸把所有电容盖住我会到处乱说?
@匿名用户B:
我一个哥们,实习项目,做了十台样机,全部烧坏。于是没转正,辞了……

危险版
@包子lxy:
表示曾经因为随手转了下耦合调压器,导致输出200v以上。。直接让一个限压16伏电容炸开了。。炸飞的电容外壳打到眼睛,还好眼睛闭的快。稍微有点擦破外眼皮其他没什么。。反正和电打交道,做好出事的心理准备,不是强电人不会有事,还有就是仔细细心加严谨,保证让事故率最低。
@EvaWali:
我不能算是电子工程师,但现在从事的是电子方面的工作,平时就是画原理图,PCB图,生成gerber文件,然后制作出PCB板。有一次,老大让测试做好的板子的,可不可以用,为了省时间老大直接让上强电,300多伏的。
我一开始上电,看功能时,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老大不放心,我一个人测试,就让 一同事陪同测试,陪同测试的同事是一研究生,他看到我测试的样子,先把我训了一顿,你不要命了,那都是高压电,你要远离火线……说了好多我本该注意,却没有注意的事。
在不知道测试的第几块板子时,热敏电阻毫无预兆的爆了,声音很大,就那么一瞬间,我被吓楞了,足足10几秒钟,我才反应过来。后面再测试时,我都会先向后退一米开外,然后再上电。嗯,是的,给留下阴影了。真心被吓到了。

技术版
@李伟:
要看强电还是弱电?强电就会下意识的查看断电空开先。第一次开机,手有点抖动,听习惯了后,每次合闸或者空开干净利落。3个月少同事接触线,合闸瞬间电池回路在Pcb短路,一声巨响。头有点晕的感觉有几秒后,马上检查问题原因。
@吴常乐:
其实pcb上电没那么可怕,前期只要做到以下几点问题就不大。
1.检查关键元件特别是极性电容有无插反虚焊,漏焊,连焊(可能会短路烧元件哦)情况;
2.尽量使用可调电源,先调好电压,上电调试时再把电流慢慢打开,一看电流与预估高许多,立即关断,检查是否有短路部分(也可能是可调电阻位置不对);
3.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加跳线,这对调试好处大大的,听一个老高工说过,好的电路三分在设计,七分在调试,所以上电前请拔下你的跳线帽吧。

板儿妹总结:
攻城狮们,工作诚可贵,生命价更高。PCB上电有风险,且行且珍惜。工作时请一定细心再细心!

网友A:
必须有恐惧感啊。每次上电之前我都找张硬纸把所有电容盖住我会到处乱说?哈哈,我也盖过。

网友B:
在我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印象中遇到过三次,都是自己的低级失误:
第一次是刚工作不久,测试一个以前同事做的板子。那板子是一个大板子扣几个小扣板。其中有两个位置的扣板接插件、大小都一致,物理空间上可以互相插。但实际不能那么干,因为设计的同事在接插件管脚分配上没注意,A板的一个电源在B板上分配成了地,如果差错位置了,就会短路烧掉。我当时刚工作不久,没经验,插错了,上电后就少了,把板子一角的阻焊层都烧掉了,漏出铜皮了。。。
第二次,是一个PCI-E板卡,没插到底,有点斜(其实那个板子的尺寸也有点问题,在挡片那里),可能电源和地有些接触。一上电,啪的一声,火花四溅,一颗钽电容烧了。
第三次,一个外购的液晶板,本来是另一个硬件的同事和一个软件的同事在调,那天硬件的同事不在,原来用线从另一块板上引的3.3V电源,但感觉刷新率高的时候电流不够会闪烁,于是我想提高点电压。查了液晶板上的升压电路的芯片手册,最高可输入15V,于是我给改了一个12V输入,上电后就“啪啪”两声,原来那个升压电路前还并联了两颗国产的LDO,最高输入只有6V,于是乎。。。。不过后来直接把那两颗LDO拆掉,飞线过去,反而好了。

总结,其实出现问题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自己的低级失误造成的。上电前仔细检查,该做的不能偷懒(比如板子有几十个短路测试点,不要嫌麻烦而只测几个主要的就认为OK了。)。
还要做好保护措施,上电时不要离得太近。电路板周边要整洁,不要堆积太多杂物(水杯、草稿纸什么的)。
再就是临危不惧,出现烧东西的时候要冷静,马上切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