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5V输出精度低,求指点

楼主(2016-12-09):
小弟用TOP265VG制作了一个20W的反激式电源,两路输出 +12V/0.2A ,+5V/3.5A。其他指标都还可以,就是+5V空载时5.2V,满载时4.82V,感觉输出精度好低。请问有用该系列芯片做过电源的么,听别人说电源主稳精度要在±2%以内才好,感觉我这个精度差的有点多了。    求指导~~~~~~~~~~~~~~~~!感谢

网友A:
楼主试一下提高反馈网络基准电阻的精度或者换一个低压降的输出整流二极管

网友B:
两路输出 +12V/0.2A ,+5V/3.5A。

调整电路只能兼顾一路, 或者按照权重原则, 那么自然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调整电路是不是放在12v那个回路上了,最好放在5v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路输出 +12V/0.2A ,+5V/3.5A。

调整电路只能兼顾一路, 或者按照权重原则, 那么自然会出现这个问题 ...

调整回路就是只管了5V呢,另外一路没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电路是不是放在12v那个回路上了,最好放在5v回路,

调整回路就是只管了5V呢,另外一路没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一下提高反馈网络基准电阻的精度或者换一个低压降的输出整流二极管 ...

分压反馈电阻1%精度,整流二极管为肖特吉二极管,压降很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压反馈电阻1%精度,整流二极管为肖特吉二极管,压降很低了

之前我用TOP256PG做了25W的电源,双输出反馈,精度和你这个差不多,单路反馈比你的精度好一点,方便的话上图让大神们帮你看看!

网友D:
变换器的线径小了,PCB线过细,取样电阻的走线不合理。

楼主:
谢,不过变换器线径小了还能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用TOP256PG做了25W的电源,双输出反馈,精度和你这个差不多,单路反馈比你的精度好一点,方便的话 ...

你的精度是多少呢。
其实我用示波器看的时候精度还行,4.85~5.1V以内,但是用数字万用表就差一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不过变换器线径小了还能影响精度?

相当于内阻变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不过变换器线径小了还能影响精度?

内阻变大,负载效应就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阻变大,负载效应就会差。

内阻变大了,负载效应变差应该是开环的情况吧,开关电源闭环难道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用TOP256PG做了25W的电源,双输出反馈,精度和你这个差不多,单路反馈比你的精度好一点,方便的话 ...

优化了一下,PCB的走线,调整了一下反馈电阻,目前是4.85V~5.15V,负载在0A~3.5A之间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一下提高反馈网络基准电阻的精度或者换一个低压降的输出整流二极管 ...

提高反馈网络电阻的精度试过了,之前是1%,改为0.1%后无明显变化。
低压降的输出整流二极管不好整,目前我选的3.5A的输出压降0.8V肖特基已经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路输出 +12V/0.2A ,+5V/3.5A。

调整电路只能兼顾一路, 或者按照权重原则, 那么自然会出现这个问题 ...

只管了 +5V/3.5A
优化了一下,PCB的走线,调整了一下反馈电阻,目前是4.85V~5.15V,负载在0A~3.5A之间变化,这个精度可以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内阻变大了,负载效应变差应该是开环的情况吧,开关电源闭环难道也这样? ...

1.多学习一下反馈的知识
2.与电阻精度关系不大,与取样电阻的取样点关系大

网友E:
试试变压器采用三明治绕法,次级5V绕组线径要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