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接受不到单片机的应答信号

楼主(2016-12-09):
一个数字电源,有用到单片机,电脑上面有控制软件,单片机跟电脑通过RS232-RS485 通讯,在电脑上相单片机发指令,单片机可以接受并执行指令,但以前电脑上每发一次指令都会收到单片机发回来的应答信号,今天突然就不行了,单片机可以接受指令并执行但电脑上没有应答信号显示。

不知如何去查,目前检查了各个接线都没问题,重新买了个RS232-RS485 转换器还是不行。

网友A:
先用示波器观察数据线的波形,是单片机没发数据还是数据没传到PC?

网友B:
既然单片机能够执行指令,问题就不会很大。
单片机应该是发了应答的,就检查应答信号在哪里出事了就好啦。
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虚接,不知道是哪端的接口虚了。

网友C:
电脑上抓一下数据看看呗

网友D:
电脑接收线断了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单片机有发送应答信号,但PC 接受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单片机有发送应答信号,但PC 接受不到。

电脑接收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