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2904失调电压

楼主(2016-12-09):
请求推荐失调电压比LM2904小的运放,要求成本要低,最近项目发现LM2904失调电压太大精度不好,谢谢!

网友A:
抢个沙发,失调电压这个参数影响你项目的精度了

网友B:
失调电压。

应该就是一个概念错误。

所有的放大电路,都必须具备调零的功能。

除非这个运放可以自动调0。

正确的概念就是。

因为所有放大电路的失调电压都可以调节为0。

因此并不应该存在失调电压的概念。

对于商业运放来说,如果你的失调电压存在,那么你必须提供调0端。

那么对于功放来说,人们设计了一种所谓的中点司服电路。

如此概念正确的人,怎么可能承认失调电压的存在?

答案是否定的。

失调电压,共模电压等等,都是教科书和学术界的概念错误导致的。

网友B:
因此,这几乎就是学术界和教科书的概念错误导致的。

最初的运放都是具备调零端的。

但是学术界和教科书错误地把差动放大电路当作是“对称的”。

否则也不会提出所谓的“共模电压”的错误概念。

它们之所以提出“共模电压”概念,就是因为认为差动电路对称。

然而差动电路,即不因为不对称而“失调”,而且 你的运放电路,总体压根从来就没有对称过。

一个运放的Vos为1mV,放大10倍就使10mV,这是无法令人感满意的。

如果提供调零段,那么即使放大20倍也可以做到几乎为0的失调电压。

如果非要把LM358失调电压调0,方法是有的。

概念正确的人自然可以做到。

网友B:
所谓的精密运放0P07。

堪称精密运放的经典。

但其设计者如果如今依然不知道,任何放大电路都不可能如同教科书和学术界所想当然的那样“失调”,那么精密其实就是一个笑话。

因为概念清晰的人,即使使用LM358依然可以非常精密。

精密是对于所谓的DC应用而言的。

OP07的那种精密的做法,其实多此一举。

属于教科书式样的概念错误所导致。

OP07唯一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3级放大 。

从线性角度看。

有限放大倍数的运放,没有一个“失调电压”来维持,那么静态工作点就不可能存在。

从非线性电路的角度看,这个所谓的“失调电压”就更大。

但是所有的失调电压都可以被调到0。

认识不到这一点的,都是教科书的受害者。

网友B:
因为所有的运放都可以把失调电压调到0。

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精密运放的说法。

精密运放可以认为是3级放大。

无论如何3级放大,都是值得称赞的。

网友B:
与教科书的受害者们的理解正好相反。

失调电压为0,恰好就是通过打破平衡而得到的。

而教科书的那种所谓的差动对称,则必定产生失调电压。

也就是说,只有在学术界及其教科书和受害者们的“差动对称”的概念里,才必定存在“失调电压”。

而概念正确的人,从来就不承认失调电压的说法。

共模电压更是一个笑话。

网友C:
   SR和GBW参数出厂就固定的,不能用外电路调高它们。但是输出失调电压有不少方法可以调0,不必太刻意追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失调电压。

应该就是一个概念错误。

最近也用到一款运放 lm358……"失调电压2.9mv ,每度变化7uv"    ...应用-40~+85度   ……1mR采样0.1~40A电流……放大100倍-12位ad…… ………………是不是意味着……全文度范围产生125*7ma的误差……那我板子温度引起的电流检测误差就是0.8A多!请问这个能调零吗?

理论是都可以在输入叠加补偿电压调零,但温漂的存在,导致每个温度点都需要叠加不同的补偿电压,这是做实验用的,不能拿来做批量生产的产品了

网友E:
洋洋洒洒几百字,也没给出楼主合适的解决方案!!
OP07是经典的入门级高精度运放,如果产线能接受手工调零,是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但是滑动电阻会有机械误差,实际操作误差还是会有的,批量生产的产品,多一道不易量化的工序就多一道成本和不可控因素。
还有个低成本方案,增加一个便宜的模拟开关,每次采样都先控制模拟开关将输入切到接GND,采集出误差值,然后在切回去采集,软件做扣减,2选1 的模拟开关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用到一款运放 lm358……"失调电压2.9mv ,每度变化7uv"    ...应用-40~+85度   ……1mR采样0.1~40A ...

既然所谓的IC标榜说一致性好。

当然了这是教科书说的,而不是IC设计者说的。

除非IC设计者也是教科书的受害者。

通常设计者都回在实践中发现教科书的所有错误。

从而不再是使一个教科书的受害者。

谢谢大家!

温飘问题,对于运放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每度7uV的变化,也说明温飘不严重。

本大师发现,对于使用落地电容的电压串联负反馈,无论温度如何变化,如何升高,失调电压都是纹丝不动的。

的确很难理解,但事实就是如此。

运放的所谓DC类应用,不使用落地电容,因为是DC放大,所谓的。

电影抑制比PSRR,只看低频即可,此时如同温度抑制比一样。

如果PSRR指标很高,那么温度抑制比也不可能不好。

然而教科书却无法提出温度抑制比的理念,更无法理解温度抑制比与电源抑制比的本质一样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洋洋洒洒几百字,也没给出楼主合适的解决方案!!
OP07是经典的入门级高精度运放,如果产线能接受手工调零 ...

既然IC的一致性被说成是比分立的好。

那么为何分立的可以做到温度抑制比的无限大,而运放反倒存在明显的温飘呢?

如果运放一致性好,那么失调电压也应该差不多。

调节一个为失调电压0V,那么其他如此办理,就应该相差不多。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说明运放的一致性相差很多。

放大电路设计有很多细节问题,本大师可以保证学术界和教科书还从来没有意识到。

失调电压不仅不应该存在,而且还可以不随温度变化。

这肯定能够做到。

一旦失调电压调节到0,那么对于任何放大倍数,都是几乎为0的失调电压,同时几乎不随温度变化。

因为温度抑制比很可能比PSRR指标还好很多很多。

网友B:
另外失调电压的测试。

当且仅当在电压跟随器的方式进行测试。

电压表当然应该可以达到分辨1uV的程度。

如果用放大1000倍的方法测试失调电压。

虽然未尝不可,但貌似不是正确的概念。

因为所有的放大电路,本质上都是专用的,而不是通用的。

你需要首先明确放大倍数,之后才是调节失调电压为几乎是0。

这都可以做到。

如果运放真的一致性好,那么调试一个电路就可以作为其他所有同样电路的参数。

对于LM358来说,最大的Vos为7mV,这就说明,可以存在一个失调电压几乎为0的LM358,但依然没有什么卵用。

因为你使用358多数不是电压跟随器方式,如果放大10倍,最大70mV的失调电压,这是不能接受的。

也可以认为失调电压为7mV,其实就是否定了这个运放可以作为精密使用的条件。

失调电压为7mV,就是等于说,你也不知道其失调电压到底是多少。

如果失调电压为0.1mV,那么如果放大10倍,你可以知道最大可能为1mV的误差,通常这可以接受。

网友B:
如果你在外部把358 的Vos调节到0.1mV,那么这肯定能做到。

如此一来,358 就变成了精密运放。

当然了,正确做法是在放大N倍的时候,把Vos调节到几乎为0。

可以使用功放类的中点司负电路进行自动调Vos为0的工作。

但教科书和学术界从来没有把这个正确的做法纳入其教科书的打算。

运放的自动调0做法,当且仅当使用中点司负电路。

CMFB?

共模反馈?

这个可以有。

但本大师依然可以保证,教科书和学术界对于所谓的CMFB一无所知。

只有工程技术人员,才能发明差动放大电路,和中点司副电路,以及CMFB,本大师可以肯定CMFB 最早依然是工程师的做法,而与教科书和学术界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因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现和提出CMFB的做法。

因为工程师是最实事求是的,从而教科书,国产的则只能胡说八道。

这是必然的。

网友B:
既然说到了CMFB。

那么就不得不说所谓的“全差动电路”。

本大师认为,所谓的“全差动”,仅仅就是因为无法设计全对称的差动放大电路,而导致的一个意外收获。

其实就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东西。

可以充实教科书的篇幅,但肯定毫无实际应用价值。

众所周知,全对称的差动放大电路是本大师发明的。

本大师从来不承认教科书中的所谓“全差分电路”。

因为者毫无无意义而且是不具备起码电路设计能力的体现。

甚至都不如OP07和5532。

至少这些设计者都知道,应该对称,但他们其实也没有做到。

而教科书则压根不懂。

网友B:
RS485倍认为是差动的。

但是肯定没有几个人能看懂485的IC原理。

即使长距离传输模拟信号,也不可能使用差动方式。

因为单点接地,是模拟电路,也可以说所有电路都必须的。

那么差动信号本不可能存在。

都需要一个共同的基准GND,这不是差模也不是共模。

因为,所有的任何信号,都是对于公共基准的那个单点的GND的。

没有这个认识,你就会发明差模和共模的错误概念。

网友B:
如果真想长距离信号传递可抗干扰。

那么就是使用电流信号,而不是电压传递。

要么就要信号源,输出2个相位相反的信号,输入端进行减法操作就可以避免长线可能产生的共同干扰。

如此就是算差模传送了。

网友F:
Datasheet上没有嘛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想长距离信号传递可抗干扰。

那么就是使用电流信号,而不是电压传递。

长距离传输用的十分广泛,也没见有啥问题啊。
您说得很玄乎,有没有实际的解决方案拿出来看看,或者纯理论的发表出来的论文也行
只要您牛,哪怕任何一点做的比别人好,一定会有人掏钱找您帮忙解决问题的

网友H:
楼上OTB大神好利害,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长距离传输用的十分广泛,也没见有啥问题啊。
您说得很玄乎,有没有实际的解决方案拿出来看看,或者纯理 ...

本大师在此仅仅就是说明。

不存在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

如果长线产生,产生了干扰的话。

那么也只有教科书才会这么说。

如此说法仅仅就是想当然而已。

事实上,PCB内部依然就使长线传输。

所谓的差模就是减法操作。

没有共模电压。

更没有所谓的“全差动电路”。

如果教科书中的差动放大电路,是差动的话,那么4个电阻的共射放大电路,依然就是差动放大。

没有失调电压。

如果差动放大电路有失调电压,那么4个电阻的共射放大电路,也依然有失调电压。

但为何教科书从来没有说过?

本大师仅仅就是纠正国产教科书的概念错误而已。

事实上,无论教科书如何概念错误,都不可能影响任何一个实际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放大电路。

事实上,工程技术人员,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只要不被国产教科书所葬送即可。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B:
所谓的差动放大电路。

就像一个天平。

理想天平总是能平衡。

但实际的天平,总是不能平衡,需要微调。

这个不平衡就使失调电压,相当于。

你的微调工作,就是令失调电压为0。

任何一个天平都可以微调到平衡。

那么放大电路也是一样,所有的放大电路,都可以把失调电压调节到0。

差动放大电路,从来都是不平衡和对称的。

但失调电压却都可以调节到0。

一旦失调电压调节到0。

那么任何所谓的“共模电压”,都不会再“失调”,这是理论上的。

共模抑制比,可能仅仅对于运放有效。

完全可以存在,如同温度抑制比一样的,共模抑制比。

这就是说,对于方波输出,其“失调电压”几乎为0。

网友B:
电源抑制比,温度抑制比,以及所谓的共模抑制比。

都是同一个电路的不同输入而已。

如果你能知道PSRR回路是什么,那么温度抑制比和共模抑制比电路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本大师在此仅仅就是说明。

不存在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

所有的概念的提出,都是为了便于理解问题,解决问题。
教科书中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的概念十分清楚,毫无疑义。

您现在站在您的理解角度说“不存在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倒无不可。
但是据此说教科书概念错误,恐怕就有无理无据的嫌疑了。

或者,从逻辑学的角度,您至少得提出一个解决性的方式,比如提出个概念XXX,定义是YYY,实际应用时ZZZ,这样,就可以完全绕开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的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所有的概念的提出,都是为了便于理解问题,解决问题。
教科书中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的概念十分清楚,毫无 ...

学术界和教科书太把差动电路当回事了。

事实上,本大师所能想到的所有放大电路输入结构,前人居然都曾设计过。

事实上,对于放大电路的输入结构,本大师肯定已经达到光辉的顶点了,但前人确实多年前就做到了。

这些人,在本大师眼里,显然是可歌可气的。

如果不是拥有和本大师同样的看待放大电路的眼光和资历,他们不可能设计出与本大师一样的电路。

差模,共模,就是概念错误,这毫无疑义。

至少国产教科书是否承认和理解,对于本大师来说,是不值一提的。

然而,对于现实中的实践中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说,总是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的。

也许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都没有问题,只要问题得到了解决,原理是否一定清楚,则是不重要的。

但是,像教科书一样地,没有工程技术人员的实践经验,而信口开河地进行定义的做法,则是不能接受的。

教科书和学术界仅仅就是听说工程技术人员的介绍,但没有自己亲身经历。。

只要一个问题,就可以足够教科书和学术界,喝一壶的了。

如果差动放大电路是有差模和共模,那么4个电阻的共射放大电路,是不是差动放大?

又没有共模和差模电压?

如果4个电阻的电压串联负反馈的共射放大电路没有共模和差模,那么差动放大电路必定肯定就是也没有。

懂反馈的人,不会去分辨这些定义。

懂反馈的人,必定能设计诸多替代差动电路的结构。

差动电路结构,从来就不是唯一的。

只要概念正确,那么所谓的差动电路,紧紧就使一个可能的形式,而且还可能是最不好的一种。

网友C:
   讲得你听不懂的是高深的理论。
   我不懂高深的理论,所以讲简单易懂的。

网友C:
   不单失调电压消除,运放自身的温漂、噪声等都基本"自治"。为了能够看清楚输出失调电压调0,
输入1uv信号,放大11倍输出。

网友C:
电阻R如何计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单失调电压消除,运放自身的温漂、噪声等都基本"自治"。为了能够看清楚输出失调电压调0,
输入1uv信号 ...

我个人认为,
1.不同的LM2904的芯片失调电压并不一样,所以,这种做法,只是仿真的结果好,实际应用时,基本没法用。这片是3mV,下一片的失调电压完全有可能是2mV了。所以,多花点钱,买失调电压足够低的芯片是最简单的方法。至于温飘等,道理一样。

很多极端情况下(比如有人力无资金的情况),也的确有这种做法,比如用2个电阻配对成一组值准确,又低温漂的新电阻。(和您的这个2个运放配对的方法类似),实际发现,这是极其累人的活,数百个同一批次,同公司生产的玩意,往往只能成功配对出1-2组性能还不错的组合电阻。虽然,从仿真角度而言,数据无比的漂亮。但现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2.现成的调零方法十分有效成熟,还便于理解,不觉着这种做法有多少明显的优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学术界和教科书太把差动电路当回事了。

事实上,本大师所能想到的所有放大电路输入结构,前人居然都曾设 ...

“教科书和学术界仅仅就是听说工程技术人员的介绍,但没有自己亲身经历。。”

这句话太狂妄了。。。。你真以为那些专家院士都是草包啊。。。。

网友B:
偏置电流也是一个问题。

如同失调电压一样,应该不必考虑。

运放给出的Ib偏置电流,到底是什么条件下测试的?

事实上, 运放的同相端和反向端只要电阻不同,那么就必定存在不同的Ib。

失调电流的问题,就更不必考虑了。

电路中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把失调电压调节为0。

同时所谓的偏置电流,失调电流等,都没有意义,因为就像天平一样,微调好了,之后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正确设计的运放。

还可以做到几乎无限大的温度抑制比,PSRR,和CMRR。

Op07的做法是正确的。

但本大师依然难以相信其设计者,真明白如此设计的后果。

如果脑子里竟是,教科书中的失调电压,偏执电流,PSRR的概念,那么本大师不相信其真懂。

LM358是做不到,失调电压的纹丝不动的。

因为电路的结构就证明了,其温飘,电源变化的漂移,以及所谓的共模电压的漂移,都肯定不小。

但OP07的设计,就可以大幅减小温漂,电源漂,和共模电压漂。

但本大师还是不相信其设计者能明白这里的真实原理。

网友B:
无论运放的设计者如何使用各种方法减小失调电压。

都不能改变一个本大师教导的事实。

那就是,你只能通过改变偏执电流来调节失调电压。

CMOS的运放,因为采用的是LM358的设计理念,所以温度漂移大,电源漂移大,共模电压漂移还是大。

但CMOS运放,是完全可以做到OP07的水准的。

只要概念正确,就可以做到。

CMOS没有偏执电流,所以调节失调电压需要用另外方法。

只要把运放当作一个天平。

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正确理解运放的工作原理。

一个存在明显失调电压的运放,是违反了天平使用规则的,因为天平固然不能100%完全平衡,但是也要让人的眼里感觉天平已经足够平衡。

那么运放的失调电压也是完全一样的道理。

在确定放大倍数的情况下,失调电压小于1mV才是人们视觉上能接受的结果。

即使把LM358的失调电压调到0,其依然会随温度,电源和共模电压变化而变化。

而OP07就小的多。

网友I:
因此,这几乎就是学术界和教科书的概念错误导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偏置电流也是一个问题。

如同失调电压一样,应该不必考虑。

空谈误国,随便找个精密运放,比如LMC6001,偏置电流25fA,失调电压35uV,PSRR 73dB

你说了一大堆,你能整个啥有用的方案,指标比这个好些?

你说"还可以做到几乎无限大的温度抑制比,PSRR,和CMRR",你整个?你不需要做芯片级的,用各种芯片搭一下,把达到的指标拍个照片发上来,只要是真的,不用自封大师,你绝对是本版的大神。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因此,这几乎就是学术界和教科书的概念错误导致的

99.99%的情况下,说教科书和学术界同时错误的,一定是自己错了。
绝大部分情况下,是自己压根不理解。

网友C:
不少人早就这样说过,而我认为:
1),用Vos和温漂低的运放,所有的失调电压调0的方法都是多余的,也没有讨论的必要。
2),其他调0方法,也无法用一个方案适用每个运放。都一样要面对每个运放的Vos和温漂不一样的问题。
  如果说Ibo等参数不能确定,那么据此计算的参数就都不确定,厂家提供的说明书有何意义?总是有一个参考指标吧。记得以前有个网友说过厂家Ibo的测量方法。
3),与选择一对PNP和NPN推挽管对一样,只要参数接近,误差在一定范围内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偏置电流也是一个问题。

如同失调电压一样,应该不必考虑。

比如说我吧,我就在做一个低电流检测电路,失调电流不考虑,那我考虑什么?
目前的静电计的电流可以测量到fA级别,为什么只能到fA,除了绝缘问题等,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失调电流没法整。。。

你要是可以把这玩意弄好,哪怕指标只比人家的水平好一丝一毫的水平,比如人家到1.000fA,你能做到0.999fA,你的仪器哪怕1000万,也都有人抢着要。

网友C:
   讲学术界和教科书都错的人,不知道他们学的教科书是不是自己编写的,或者根本就不需要教科书。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少人早就这样说过,而我认为:
1),用Vos和温漂低的运放,所有的失调电压调0的方法都是多余的,也没有讨 ...

选择超低VOS,主要目的就是避免繁琐的调节。大部分情况的确如此。
但是少数情况下,调节还是需要的,不可避免的。
厂家的指标还是很有意义的,告诉你的是一个误差范围,是你选择的关键。
所有的工程问题,就是一个误差符合要求的妥协的过程。

同意你的看法。 我从事的职业,分分钟都与误差打交道,控制不好就处大事,提心吊胆,退休才松口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比如说我吧,我就在做一个低电流检测电路,失调电流不考虑,那我考虑什么?
目前的静电计的电流可以测量 ...

偏执电流做到比10nA还小,是所有运放都能做到的。

对于失调电流的所谓平衡电阻的做法,的确貌似消除了偏执电流导致的失调电压。

但是失调电压还是存在的。

正确做法就是利用偏置电流把失调电压调到0。

你的低电流检测,应该远大于10nA。

也就是说,你的所测电流要远大于偏执电流。

网友B:
本大师的意思就是说。

失调电压是必定存在的。

但是可以调节到近乎为0。

这必定就是偏执电流必定要参与的工作。

而教科书把偏执电流和失调电压分别提出来,就是概念错误了。

失调电压包含了所有的误差电压。

包括失调电流和偏执电流所导致的误差电压。

失调电压就是总体的误差电压。

这是当然在室温和0输入的情况下。

也就是一个运放的电压跟随器电路,没有电阻的情况下的误差电压,应该就是教科书所谓的失调电压。

但是真正的失调电压,使实际电路的误差电压,包括了偏执电流导致的误差。

正确的消除误差的方法,就是用偏置电流抵消失调电压。

也就是说,消除失调电压的方法,就是用改变偏执电流来实现。

电压跟随器的理想电路,使不现实的。

现实的0误差电压跟随器,是需要改变偏执电流从而没有失调电压。

对于放大N倍的电路来说,也是一样。

一定要保证误差电压为0,否则说不过去。

按照教科书的说法,放大N倍,则Vos增多了N倍。

这是不能接受的。

电压跟随器的1mV的Vos,放大10倍就使10mV的输出误差电压,这是不能接受的。

你必须要把放大10倍的输出误差降低为近乎为0。

这才说的过去。

温度漂移,电源偏移,以至于所谓的共模漂移,都是一回事。

如果PSRR在低频足够高,那么温度漂移必定也非常小,共模抑制比也很小。

只要Vos调节到0,那么基本上,共模输入情况下,也几乎就是0误差。

温度漂移也几乎为0,电源漂移也近乎为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偏执电流做到比10nA还小,是所有运放都能做到的。

对于失调电流的所谓平衡电阻的做法,的确貌似消除了偏 ...

    大师提到:“对于失调电流的所谓平衡电阻的做法,的确貌似消除了偏执电流导致的失调电压。”
   不知道那个鬼佬说平衡电阻能够消除失调电压,于是乎不少人跟进。但是,有另一个鬼佬就打这个放洋屁的屁股:谁能推导出平衡电阻,又有谁能证明能够平衡,的确清醒的人还是不少。
   按照28楼的推导,运放+-端的静态基极电流,Ib+=Ibs+0.5Ios,Ib-=Ibs-0.5Ios,两个不同的电流在等值的电阻的压降怎么会一样,怎么会平衡去相差失调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师提到:“对于失调电流的所谓平衡电阻的做法,的确貌似消除了偏执电流导致的失调电压。”
   不知 ...

为了得到0V的误差电压,也就是失调电压。

则失调电流通畅会增大。

如果失调电流为0,那么失调电压必定产生。

对于平衡电阻的减小失调电压的做法。

是正确的 ,是工程技术人员的发明,而不是学术界发明的。

是工程实际中的有效方法。

然而,为了消除彻底地失调电压,这些电阻需要微调,直到失调电压为0。

如果电阻不能平衡,那么失调电压也可能增大。

741,081等运放都是用调节失调电流的方法得到0V的失调电压的。

如果PSRR很高,那么失调电压调节到近乎为0之后,就基本不随温度变化,但是358之类的常用结构,还是会有较大的变化。

失调电流和失调电压是互相维持的。

一个为0,则另一个不会为0。

失调电压为0,则失调电流不是0。

如果失调电流是0,则失调电压不是0。

多极放大电路,例如OP07之类的,Vos小,是因为开环放大倍数大,却却说是PSRR回路的增益大。

那么温度抑制比和共模抑制比,因为PSRR很大,那么这2者也很大。

温度抑制比,电源抑制比,共模抑制比都是一回事。

玄?禅?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偏执电流做到比10nA还小,是所有运放都能做到的。

对于失调电流的所谓平衡电阻的做法,的确貌似消除了偏 ...

瞎说了吧,比如LM358,典型偏置电流就是20nA,最大偏置电流250nA.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偏执电流做到比10nA还小,是所有运放都能做到的。

对于失调电流的所谓平衡电阻的做法,的确貌似消除了偏 ...

我都说了是静电计级别的,怎么可能“你的低电流检测,应该远大于10nA。”

您到底对这一行有概念不?10nA也好意思叫低电流?

网友C:
如果28楼电路还要再省,那么用一个电阻R代替运放,不过温漂要另想办法解决。

网友C:
有句广州话:“公仔画出肚”。画公仔连五脏六腑都要画出来,才能看明白,未免太················。
附件画出28楼电路的五脏六腑。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在外部把358 的Vos调节到0.1mV,那么这肯定能做到。

如此一来,358 就变成了精密运放。

直流信号输入如何动态调零?

除非使用斩波稳零结构。不懂不要装。

网友K:
输入偏置电流和输出电压偏置。就是datasheet 上的IB 和 VOS参数。然后根据你电路的拓扑,进行计算失调电压。像OPA129,OPA827,OPA627之类的运放,在这些指标上做的都比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