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24N同相放大电路,直流有11倍,交流半波放大只有3倍,为什么

楼主(2016-12-09):
如题,用一个LM324N做同相放大电路设定放大11倍,直流输入能成功,为什么交流半波放大只有3倍左右了,交流输入VPP=80mV,输出VPP=260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论坛里看了下精密整流,我考虑是把VCC变成+15V,然后加精密整流,那是先整流好还是先放大好,因为我 ...

如果只放大正电压(如你所说的只有“正半周”),不需要什么整流,更不需要什么精密整流,唯一要考虑的是信号峰值,包括最高电压和最低电压,必须在运放输出的范围内,否则要提高供电电压(包括负电压)或者换用其它合适的运放型号,比如轨到轨输出型运放。

楼主:
图不会传,就是同相输入接一个10K电阻,反向输入与输出端接一个100K电阻,再接一个10K接地电阻

楼主:
问了下别人,算放大倍数输入信号要先除以2,后面把输入信号加大到200mV,输出1V的半波信号,差不多就是10倍,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交流的话,要注意频率,运放的增益可是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而降低。

网友A:
关于贴图,使用“高级模式”看图标操作,这不应该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不会传,就是同相输入接一个10K电阻,反向输入与输出端接一个100K电阻,再接一个10K接地电阻 ...

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多高频率,LM324带宽增益积才1M左右,放大11倍,输入不能超过100K。
另外运放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有没有做地电位平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多高频率,LM324带宽增益积才1M左右,放大11倍,输入不能超过100K。
另外运放是单电 ...

你好,我送的是50HZ的交流电,是5V单电源供电 直接接的单片机上的5V VCC,还有请问点位平移。望告知,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的话,要注意频率,运放的增益可是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而降低。

请问50HZ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50HZ应该可以吧

50Hz没问题,但是输入信号是交流,单电源供电直接用同相放大,负半波怎么会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Hz没问题,但是输入信号是交流,单电源供电直接用同相放大,负半波怎么会出来呢? ...

没有负半波 只是放大倍数没有达到电路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负半波 只是放大倍数没有达到电路要求

你把电源改成正负双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电源改成正负双电源试试。

我主要后面要送到单片机里,不能有负半轴,图楼上上了,但是实物和仿真还是有电差距,是要加电容吗

网友D:
加电容输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主要后面要送到单片机里,不能有负半轴,图楼上上了,但是实物和仿真还是有电差距,是要加电容吗 ...

运放-端加正偏置电压,使输出信号谷值抬升上0轴。假如仅需要正本周,参照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F:
都是单电源惹的祸。

网友A:
居然是仿真的,结果可能是完全扯蛋。LM324用5V供电,考虑其输入级的内部压降,压根没多少线性空间了,仿真给出的数据根本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仿真的,结果可能是完全扯蛋。LM324用5V供电,考虑其输入级的内部压降,压根没多少线性空间了,仿真 ...

那请问如何改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负半波 只是放大倍数没有达到电路要求

你这图上,正半波放大倍数不是有11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上,正半波放大倍数不是有11倍了吗?

我实物焊接出来,波形变形了 是不是要加精密整流电路 是要先放大还是先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仿真的,结果可能是完全扯蛋。LM324用5V供电,考虑其输入级的内部压降,压根没多少线性空间了,仿真 ...

我去论坛里看了下精密整流,我考虑是把VCC变成+15V,然后加精密整流,那是先整流好还是先放大好,因为我焊接的实物波形变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去论坛里看了下精密整流,我考虑是把VCC变成+15V,然后加精密整流,那是先整流好还是先放大好,因为我 ...
你把完整电路贴出来,互感器的负载电阻是多大?最好,弄个正负电源,简单些。
不用正负电源也可以,不过互感器的输出一端就不能接地了,要接到电源电压一半处最好,电源5V,就接到2.5V上,这样你就可以放大或者精密整流了。不过弄不懂你为啥要精密整流,有AD输入了,直接计算就可以了,都不用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完整电路贴出来,互感器的负载电阻是多大?最好,弄个正负电源,简单些。
不用正负电源也可以,不过互 ...

半波出来的波形有点变形输入单片机没问题吗?计算能精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完整电路贴出来,互感器的负载电阻是多大?最好,弄个正负电源,简单些。
不用正负电源也可以,不过互 ...

图在楼上

网友A:
大幅提高电源电压,要比信号放大后的目标峰值加输出级的压降之和更高,先仔细阅读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放大正电压(如你所说的只有“正半周”),不需要什么整流,更不需要什么精密整流,唯一要考虑的是 ...

谢谢您的解答,我自己用函数信号发生器实验了一下,提高了输入的电压大小,用示波器看波形,相差10倍的量程,两个波形基本重叠,放大后的波形高了一点,差不多符合放大11倍的要求。

网友G(2020-04-29):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我自己用函数信号发生器实验了一下,提高了输入的电压大小,用示波器看波形,相差10倍的量 ...

您好  我也想了解一下 你做的交流采集 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