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IAR for STM8的扩展关键字使用eeprom问题

楼主(2016-12-09):
各位亲们,我正在使用IAR开发STM8系列芯片,由于需要压缩代码,我打算把一些初始化数据预定义在EEPROM中而不是跟FLASH代码一起,虽然可以使用EEPROM编程的方法由单片机自己写入EEPROM数据,但是我想使用编译器的扩展关键字__eeprom等功能直接在代码中实现,有哪位亲们使用过类似的功能,求指教,感激不尽。

楼主:
还有什么修改hex文件和stvp修改的方法我都知道,但是我想在代码中实现

网友A:
IAR中关键字及其用法:

   __eeprom 用于EEPROM 存储空间, 控制数据存放,控制指针类型和存放
   __tinyflash, __flash, __farflash, __hugeflash 用于flash 存储空间控制数据存放
   __ext_io, __io 用于I/O存储空间, 控制数据存放,控制指针类型和存放
   __regvar 放置一个变量在工作寄存器中

   @ 用于变量的绝对地址定位。也可以用#pragma location 命令
   #pragma vector 提供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
   __root 保证没有使用的函数或者变量也能够包含在目标代码中
   __no_init 禁止系统启动的时候初始化变量

   asm, __asm 插入汇编代码

网友B:
你看EEPROM存储地址再哪个范围,试下用指针指向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