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改变闪存起始地址后,程序无法启动,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6-12-09):
程序将flash起始地址改为0x8001000,烧录程序到stm32f103vc中,上电时BOOT0置1 BOOT1置0,程序无法启动,是什么问题?请大神支招

将IROM1起始地址改为0x8001000

将IROM1起始地址改为0x8001000

网友A:
向量表要移动到相同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量表要移动到相同位置..

在main()中第一行写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2000);还是没有作用,
是在MDK中哪个地址设置吗?

网友B:
那就别改变,按默认的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别改变,按默认的搞。

我要做一个Bootloader, APP程序要写到0x8001000后面的

网友C:
看看0xE000ED08里面是0x8001000吗?

网友D:
boot0还是要置0

网友E:
到 库文件里改才生效...貌似是system_stm32f10x.c

网友F:
如果有生成bin文件的话
用二进制查看器查看bin文件的第1-4(还是5-8,记不清了)字节的值,这个值代表的是起始地址
看一下这个地址和你设置的一不一致
如果不一致则说明可能工程有问题

非常诡异,年初的时候写bootloader也是被折腾的不行
用keil5环境,app怎么也启动不了
后来仔细试了下发现工程模板用战舰的就不行,用野火的模板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G: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2000);  这偏移地址应该是0x1000吧

网友H:
那就别改变,按默认的搞

网友I:
不管你怎么改,上电后的向量地址是0。
重映射要从这里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G: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2000);  这偏移地址应该是0x1000吧

是0x1000,关键是仿真的时候一开始就进不去mian(),从而就无法设置偏移地址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1000);

网友G:
bootloader里有没有跳转到0x8001000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0x1000,关键是仿真的时候一开始就进不去mian(),从而就无法设置偏移地址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 ...

你 boot0 要设置为0 才能进你的程序。

另外,你可以在system_stm32f10x.c 里的SystemInit ( )内修改中断矢量表起始地址。

网友B:
要确认不能占用了其他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生成bin文件的话
用二进制查看器查看bin文件的第1-4(还是5-8,记不清了)字节的值,这个值代表的是 ...

能不能先改变成0x8001000,直接把APP烧录到板子里面,不通过bootloader引导?
现在很多种方法APP都跑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管你怎么改,上电后的向量地址是0。
重映射要从这里开始。

那就是没法直接从0x8001000启动程序运行的咯?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没法直接从0x8001000启动程序运行的咯?

确实不能在 0x8001000 启动程序!只能在 0x0000000 启动程序,而 0x8001000 不能 映射 0x0000000 0x8000000 可以 映射 0x0000000
具体见下图参考手册上的说明:

下图是 F4 参考手册上的存储器映射表,F1 的没有这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生成bin文件的话
用二进制查看器查看bin文件的第1-4(还是5-8,记不清了)字节的值,这个值代表的是 ...

用二进制查看器发现,第1-4是0x2008690,第5-8是0x0800A6B9
我把bootloader程序中的起始地址改为0x0800A6B9后,Ymodem给Bootloader数据一直卡着不动,应该是bootloader数据无法写入闪存

楼主:
现在APP下载到板子中,选择启动应用程序后立马跳的HardFault_Handler硬件错误中断了,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