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关于单片机上传程序

楼主(2016-12-09):
我写了一个程序,然后用MPLAB通过PICKIT3读出来一个HEX文件,读出来的是机器码,我想知道哪个表示地址,哪个表示数值;下面是读出来的HEX文件。请教大神!
:020000040000FA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0
:1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0
:1000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0
:1000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0
:1000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0
:1000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
:1000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0
:1000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
:100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
:1000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
:1000A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0
:1000B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
:1000C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0
:1000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
:1000E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
:1000F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F
:100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
:1001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F
:1001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F
:1001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F
:1001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F
:1001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F
:1001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F
:1001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
:1001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
:1001A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F
:1001B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F
:1001C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
:1001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
:1001E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
:1001F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F
:100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E
:1002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E
:1002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E
:100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E
:1002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E
:1002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E
:1002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E
:1002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E
:1002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E
:1002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E
:1002A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E
:1002B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E
:1002C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E
:1002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E
:1002E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
:1002F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
:100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D
:1003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
:1003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D
:1003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D
:1003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D
:1003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D
:1003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D
:1003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D
:1003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D
:1003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D
:1003A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D
:1003B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
:1003C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
:1003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D
:1003E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
:1003F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
:021FFE000000E1
:080400000000000000000000F4
:00000001FF

网友A:
http://www.forwhat.cn/post-240.html

看看这个
HEX文件都是由记录(RECORD)组成的。在HEX文件里面,每一行代表一个记录。

网友B:
你读出来的全是0啊
或者程序没下载成功,或者读取没成功

网友C:
hex格式都差不多

网友D:
第一字节表示数据长度,后面两个字节表示地址,再后面是记录类型,中间是数据,最后是检验字节,网上搜索下具体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forwhat.cn/post-240.html

看看这个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读出来的全是0啊
或者程序没下载成功,或者读取没成功

有可能,自己随便写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字节表示数据长度,后面两个字节表示地址,再后面是记录类型,中间是数据,最后是检验字节,网上搜索下 ...

3q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可能,自己随便写的程序

不是,你随便写的程序,读出来也不该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随便写的程序,读出来也不该是0

那可能是我没读取出来,当时想着代表什么意思,就没注意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