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3/F4/F7程序移植的问题

楼主(2016-12-09):
之前用F3的芯片做了一个产品,现在由于产品升级,想把F3的芯片升级到主频更高的F4或者F7的芯片,想问一下,把F3上面的程序移植到F4或者F7上面,会不会有很大的困难?

网友A:
没试过,应该问题不大,看你用什么鞋的,如果是库函数,估计还好弄,如果是寄存器的,那要看两个差别有多大了。

网友B:
你如果用库函数的话差不多的,一周肯定够了呀;

网友C:
建议楼主用库搞,很容易移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