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56~84v直流电压变换成45~75V

楼主(2016-12-09):
想在有一个项目需求,就是把56~84v直流电压变换成45~75V,不用隔离,要求输出电压能用单片机的PWM控制,输出功率1W就可以,求高手指教

网友A:
你输出能确定电压不?还是在这个范围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出能确定电压不?还是在这个范围就成?

你好,输出电压是变化的,根据PWM调节变化,但是降下是确定的 不会高于输入电压

网友A:
因为电流不大,可以考虑用类似LM317的悬浮地式高压稳压结构,你百度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