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用二极管 测量温度?

楼主(2016-12-09):
大家有会的吗
难道二极管测温,温漂靠谱吗?

楼主:
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二极管有单向导通/反向截止的特性,所以都只是把二极管作为整流或者开关来使用。其实二极管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能,就是它能够很好的作为温度检测器件,稳定、可靠又取材方便而且非常便宜。可能好多人不知道它还可以这样用。

楼主:
原理非常简单:就是二极管的PN结具有负温度特性,温度每升高一度C,它的正向压降就降低3mV左右。如果用5个1N4148二极管串接的话,那么就有15mV/度C的变化。对于用LM358以及LM324或者LM339的运放或者比较起来说,只要变化2mV就足够使输出翻转了。具体使用时只要用一个电阻和二极管串接,电阻起到限流的作用,让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在0.5至3mA之间就可以了。从二极管两端取出正向电压给比较器输入端。

楼主:
早些年,就有人用这个东西来替换东芝电冰箱里面很容易损坏的那个感温电阻,至今没有一台出现温度失控问题,东芝维修部的人也看的晕乎乎,始终不明白之中奥妙。

网友A:
你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的;
测量二极管2端电压,根据DATASHEET查表,或用公式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B:
测温的原理就是温漂,一般二极管手册会给一个图的,就是PN结管压降跟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又称温漂特性,因此如果在嵌入式系统里面还可以通过这个特性通过检测管压降来确定温度。当然了,不同型号的二极管温漂特性不同。

网友C:
测量什么温度呢,板子温度,环境温度?
测量是可以的,其实很多片内部温度传感器就是PN结, 只是精度,一致性不容易做好而已

楼主:
能精确到0.5度就行了,一般测室温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