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输出电流波形有毛刺?

楼主(2016-12-09):
请问大侠们,逆变器带电机,电流波形有毛刺,什么原因?

网友A:
不知道是啥电机, 如果是直流电源 电机导致毛刺的可能性比较大. 比如直流电机的换向, 无刷电机的换相等

而逆变器本身也是个PWM 变换器, 自身就会产生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