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LED做装饰灯

楼主(2016-12-09):
这不,快圣诞节了,媳妇要用彩灯装饰下客厅,要在X宝上买那种装饰小彩灯,我嘴贱说了一句买那个干吗啊,自己买LED做啊。结果,这厮居然买了一袋5mm的那种直插LED,5种颜色每种20共100个,命令我把它们串起来能点亮。我想这也不是难事啊!咱电工点个LED,简直。。。。。。
仔细想想,似乎不那么简单啊。
我的基本思路是,尽量利用那种5V/1A的适配器,这个家里就好几个,用着方便。这就意味着,有可能电源能力不足亮度会受影响;具体连接方法,两个一串,然后五十组并联。

各位有什么好主意么?应该如何连接最好?加多大电阻?电源如果不行,有啥其他方法?

网友A:
直接并联就没有闪烁了,

5种颜色要闪烁,可以用最近讨论的五相电路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并联就没有闪烁了,

5种颜色要闪烁,可以用最近讨论的五相电路搞, ...

在哪,方便给个链接吗

网友B:
100个LED,普通电源适配器可未必能带的动,电压也不够。最简单的办法其实不必用什么专用的驱动IC和电源,只亮起来的话,算一下结电压(不同颜色的LED不同),选择50串再双并或直接100串(那得注意电压了)用220V直接驱动,当然,本办法要求整个回路不能被人触碰到,也不能跟大地有任何电气通路,否则会有人身危险或导致漏电跳闸。
LED彩灯带是专门生产的,自己做,要么效果和安全性差,要么成本反而更高,DIY应把精力投入到花色控制和效果布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个LED,普通电源适配器可未必能带的动,电压也不够。最简单的办法其实不必用什么专用的驱动IC和电源,只 ...

恩,是的, 我就是说啊,感觉控制些LED挺简单,仔细一琢磨没那么容易,成本倒在其次,主要自己做的效果比买的差很多安全性也差,就没什么意义了。之所以做这个主要是家里有几岁的小朋友,安全性是首位的。

普通5mm或者3mmLED,不是电流驱动吗?电压是不是不太高就可以了?之前板子也用,但是从没仔细想过这问题。
非常感谢春阳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是的, 我就是说啊,感觉控制些LED挺简单,仔细一琢磨没那么容易,成本倒在其次,主要自己做的效果比 ...

首先电压得满足啊,否则LED都导通不了,哪还谈得上电流。电压够了,电流用电阻控制就是。讲究的话,恒流驱动、高频PWM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电压得满足啊,否则LED都导通不了,哪还谈得上电流。电压够了,电流用电阻控制就是。讲究的话,恒流 ...

呵呵,导通那是必须的。
恒流不想了。
我现在的打算是找个手头驱动电机、喷头的板子,改下。不过这样做电源不好弄了,还得来个220转12,。

网友C:
期待楼主放出实际物品图~

网友D:
直接并联就没有闪烁了

楼主:
还有别人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E:
淘宝买几颗彩灯控制IC  ¥10
找几条电线 皮拨开一点 焊灯 然后 三色绞起来,5V 供电
搞定啦

网友F:
一期工程:用5个适配器,分别接5种颜色的LED,这样便于以后控制闪烁、变光、调光,每种颜色的LED可以先用两串后再并的接法使其亮起来,这样就能糊弄交差了。因为不同颜色的LED管压降不一样,蓝绿白可能会暗些,红黄可能会亮些。暗的先用着,亮的可以串电阻调整。
二期工程:使用单片控制闪烁、变光、调光等功能,最好加个手机APP。楼主的形象立马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