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GPRS上传数据到服务器,服务器是怎么接收数据的?

楼主(2016-12-09):
请问一下,GPRS把数据上传到服务器后,服务器接收到的数据是怎么保存的,保存在哪里的?

楼主:
或者说我在服务器中哪里可以找到我上传过来的数据呢?

网友A:
通过后台软件保存在服务器上啊;

怎么获取数据,你问下相关厂家,应该开放函数接口的

网友B:
你服务器上不写代码么?谁写的代码找谁问

网友:
你自己写的服务器吗?如果是PHP写,一般用MySQL服务器软件,你通过POST或GET方式提交就行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对这块还不是很熟悉。

网友C(2017-03-28):
新买的云服务器 是不是需要安装PHP和mysql GPRS发送的数据 是不是服务器有socket通信代码在一直监听?菜鸟一枚 求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D:
使用的TCP?

网友D:
http://blog.csdn.net/sunzhen_222/article/details/44505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