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脑电或者心电)电极片与头皮之间的接触阻抗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6-12-09):
想了解一下(脑电或者心电)电极片与头皮之间的接触阻抗的测量方法,有没有清楚这方面的大牛,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A(2017-01-14):
你是做什么项目需要测试这个阻抗的  这个阻抗应该是一个电容并联一个电阻 具体测试还是比较繁琐的  有时间可以交流下

网友B:
TI 专门针对这方面的应用, 推出了用于生理信号测量的低功耗、多通道、24 位模拟前端器件 ADS129x
并配有各种演示套件供测试.
建议可以先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