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电或者心电)电极片与头皮之间的接触阻抗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6-12-09):
想了解一下(脑电或者心电)电极片与头皮之间的接触阻抗的测量方法,与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大牛,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A:
桥式阻抗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式阻抗测试仪?

这个不行啊,我是要设计一个电路测量方案,不是用测量设备

网友B(2019-03-19):
引用 网友A:
桥式阻抗测试仪?

桥式不能测量,因为这个电路是一个电阻加电容串联并联的电路,桥式不能够测量。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设计出这个电路,想请教楼主。

网友A:
参考血流图测试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血流图测试仪 ?

多谢

网友C(2019-05-06):
TI有类似的芯片,AFE4300,ADI也有类似的芯片,也有相应的DEMO板。

网友D:
想象不出来这个接触阻抗怎么测量,你的描述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