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屏蔽罩后,近场测试辐射倒增加了

楼主(2016-12-09):
我的产品由于其中的一个模块辐射超标,设计了一个屏蔽罩,罩在上面,但是安装屏蔽罩后,近场测试发现,30到50M 的整体辐射倒增加了,其他的频率尖峰也有所增加!屏蔽罩尺寸比较大,和电路板连接处是用裙边接触的,螺丝孔的距离也就只有不到5厘米,安装的时候,螺丝上的也比较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特来向各位请教。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加屏蔽罩前

加屏蔽罩前

加屏蔽罩后

加屏蔽罩后

屏蔽罩

屏蔽罩

PCB

PCB

楼主:
说明一下,产品是塑料壳体的,12V直流供电,做的是4层板,有完整的地平面。怎么就会辐射不降反升呢

网友A:
谐振后泄漏,改变下屏蔽罩的结构

楼主:
找到原因了,辐射是通过那些开孔出去的!堵住就好了。估计是辐射能量在开孔处形成了缝隙天线,导致辐射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