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ccs v6烧写flash求助

楼主(2016-12-09):
通过光盘提供的nor-writer可以烧写提供的.bin文件到flash,然后根据网友提供的writer.c重新编译产生.out文件,然后按照烧写flash流程烧写提示如下:
软件:ccs v6 mcsdk2.0
板子:TMDXEVM6678L EVM

楼主:
求教懂得大神啊,刚接触dsp,完全不懂啊

网友A:
告诉你仿真器和 mcu 连接有问题, 检查一下仿真器的连接还有 MCU 的供电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