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进入中断后,在中断函数里面能把这个中断口当做普通IO口用吗?

楼主(2016-12-09):
可以的话该怎么配置?

网友A:
IO口本来就是普通IO口,只不过多了输入中断而已。应该还能做普通输入口使用。

网友B:
不需要配置,你作为IO中断的同时就是个IO了,就是个IO输入了。。

网友C:
普通IO用做什么用? 输入还是输出?
原理上可以, ISR中改变设置即可,
中断本来是输入,  如果是输入直接读取,
如果是要输出改变设置就可以, 只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D:
可以,如果是输出(没试过)注意考虑在更新前是否要暂时禁用中断,以防因为更新再次进入
----------即考虑更新是否会产生新的中断

网友E:
可以的,可以先屏蔽中断,或者不清除屏蔽标志位就不会产生嵌套中断

网友F:
可能会导致重复进入中断的问题, 可以在中断返回前才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B:
设置为IO中断模式,那就要是个普通的输入模式,直接就是可以读取该端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