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 对一个文件进行续写?

楼主(2016-12-09):
利用FAT文件系统对SD卡进行读写操作,可以实现对文件读写操作,但发现了一个问题,用如下代码只能实现在SD卡中一行数据:
while(1)
{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dst, "dstfile.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int len = strlen(buffer);
       res = f_write(&fdst, buffer,len , &bw);
       f_sync(&fdst);
      f_close(&fdst);
       f_mount(0, NULL);
}
结果在SD卡中只有一行数据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dst, "dstfile.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int len = strlen(buffer);
       while(1)
      {
          res = f_write(&fdst, buffer,len , &bw);
           f_sync(&fdst);
     }
       f_close(&fdst);
       f_mount(0, NULL);
可以实现多行的写操作。我想实现的是,对一个文件进行续写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能再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吗?

网友B:
这不是FAT文件系统的问题??

网友C:
文件操作的问题,找个应用程序来读一下吧。

网友D:
因为f_write写入的时候会盖掉以前的数据,所以需要绕过已经写进去的数据。。。

网友E:
需要用f_lseek将操作位置向后移动到文件的结尾。

网友F:
在f_open后面加上一句f_lseek跳转到文件结尾试试。。

网友G:
我发现f_lseek()要用在f_sync()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