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啥执行不了循环

楼主(2016-12-09):
接收机程序如下,当接收机确认发射机发送的字符55H后,接收机发送0AAH表示同意接收。但是红色部分  我单步调试时令SBUF=0x55   就是出不来这个循环,执行不了  SBUF=0XAA;  不知道哪里错了,望指点。
#include<reg51.h>
     unsigned int pf,i;
     unsigned char idata *buf;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0;i>0;i--)
     for(j=500;j>0;j--);
    }
    void init()
    { P2=0x00;
       SCON=0XD0;
       PCON=0X00;
    TMOD=0X20;
    TH1=0Xf3;
             TL1=0Xf3;
    TR1=1;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do{
      while(!RI);
      RI=0;
      }while(SBUF^0x55);
      SBUF=0XAA;
      while(!TI);
      TI=0;
      while(1)
      {  pf=0;     // 开始接收数据
           for(i=0;i<10;i++)
        {   buf=SBUF;
            while(!RI);
         RI=0;
         pf+=buf;
        }
          while(!RI);
       if(SBUF^pf)
      {SBUF=0XEE;
        while(!TI);
        TI=0;
       }
       else
       { SBUF=0XDD;
         for(i=0;i<10;i++)
           { P2=buf;
          delay();
        }
        break;
        }

     }

网友A:
告诉你,SBUF别重复读!它可是一个地址2个寄存器的

网友B:
你无法确定你现在读的是不是刚才读的那个物理寄存器吗?

网友C:
这个寄存的“读”是破坏性的。

网友D:
do{
      while(!RI);
      RI=0;
      }while(SBUF^0x55);
这里不对,改成
uchar i;
for(;;){
     while(!RI);
     i = SBUF;
    RI = 0;
   if(i != 0x55) break;
}

网友E:
原来是51的程序,程序风格太乱啦,懒得看了。

网友F:
这个不能循环是什么意思?

网友G:
这里面用了太多的while循环了吧

网友H:
我单步调试时 令SBUF=0x55   就是出不来这个循环

你可不能令 SBUF, 因为这个操作是写发送寄存器, 不是接收寄存器. 接收寄存器是不可写的

网友I:
楼主的思路就是错的,看看网上的例程怎么做的。

网友J:
别重复读SBUF

网友K:
读BUF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