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写到flash中CAN通讯就有问题了

楼主(2016-12-09):
(无正文)

楼主:
只能发送数据

楼主:
就是就接收不到数据,即CAN中断就不相应了

网友A:
都是这样吗

楼主:
我有三块相同的板卡,其他两块板卡是正常的,只有一块板卡出现了我一上描述的问题

楼主:
DSP挂仿真器跑程序和在flash中跑程序的区别具体有哪些?

网友B:
程序存储的位置不一样,程序跑的是速度不一样,程序的复位也不一样,程序的启动方式不一样

楼主:
需不需要时钟是个问题,还有其他的不一样的么?

网友C:
硬件上的问题

楼主:
具体和哪些硬件有关系现在实在不好办

网友D:
首先在线仿真是在RAM中运行的   下载到flash中运行速度远远比不上在RAM中的速度

网友E:
如果别的两块板可以  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对比三块板   应该是一下需要选择的模式没有选择合适

网友F:
你也可以将flash中的代码调到RAM中运行试试

楼主:
貌似和flash和ram没什么关系,我同事有几块板卡,其他几块板卡都没问题,只有一块有问题,问题还比价离谱,我的CAN网上总共4个节点,只和其中一个节点有冲突

网友G:
怀疑是阻抗普配的问题

楼主:
但是目前就是不知道到底是阻抗大了还是小了,所以还在尝试阶段,感觉是小了,没有依据。

网友H:
CAN通信是仿真才能通信的吗?

网友H:
使用CAN的自通信测试试试。

网友I:
是你仿真的时候出的问题吗?

网友I:
建议CAN通信的时候查看一下电源。

网友J:
你的程序是不是cmd有错误?

网友J:
CAN通信正常可能跟电源和地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