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2016-12-09):
我用开发板接USB 无线鼠标,鼠标灯闪一下就灭了,好像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我有用USB线一端连电脑,一端连开发板,提示USB设备不能识别

网友A:
什么开发版,把问题描述详细点,可以用万用表测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开发板的USB口被烧了吗?

网友C:
SW3从5V搬到3.3V

楼主:
好了。
是不是开发板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我在工程里把电流设为100ma了。

网友D:
电量不足?

网友E:
坐等原因,好好找应该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