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引脚有的要上拉,或者下拉的原则是怎样的?

楼主(2016-12-09):
初学DSP,设计DSP系统时用C6000系列,DSP引脚有的要上拉,或者下拉的原则是怎样的?

网友A:
我经常在设计时为某一管脚是否要设置上/下拉电阻而犹豫不定,搞的不太准。

网友B:
上下拉电阻就是将不确定的状态拉为固定的电平  还可以起到限制电流的作用   还可以起到输出的驱动能力

网友C:
也就是加了上拉电阻  另一端接到了电源端  这样就可以为接在后面的负载提供电流

网友D:
你先这样理解一下吧  如果输出级是集电极开漏   肯定要加上拉电阻  如果不加就不会出现高电平

网友E:
最常见的就是比较器的输出端  如LM393   你看看内部原理图

网友F:
关于DSP   常见要加的datasheet中都会有提示

网友G:
如中断引脚   你加了上拉  就不会带来不期望的低电平导致中断

网友H:
DSP的通用IO口基本上都有内部上拉选择功能,使不使能看需要。

网友I:
C6000系列的输入引脚内部一般都有弱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一般不需要考虑外部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特殊情况根据需要配置。

网友C:
设计的时候加上的吧,若最终不用的话就不焊接的啦

网友J:
驱动能力不足最好上拉电阻。

网友J:
楼主是要驱动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