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随机函数生成一组随机整数,然后对该组整数按后三位数字的大小排序。

楼主(2016-12-09):
通过随机函数生成一组随机整数,然后对该组整数按后三位数字的大小排序。

楼主:
例如,对于两个整数2178和3088,如果按后三位数字的大小排序,则2178排在3088之后,将排序前后的数组分别写入同一文本文件中

网友A:
很简单呢,你建立一个数组,随机生成数放进去三个,再排序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产生随机数,可以用rand函数,可以用一个空的ADC端口作为产生因子,或者用定时器作为产生随机数的因子,然后再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