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这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6-12-09):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8823059\QQ\WinTemp\RichOle\(V(3L63UK[D{O4BV9{~{QDD.png

楼主:
R1后面为何需要运放和二极管构成的检波电路(这里没有画出)

网友A:
这是数字电路, 调制什么, 就是个负电压的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数字电路, 调制什么, 就是个负电压的保护电路

就是一个射频通信问题,做了一个模拟电路。图中的TXD是射频测量电路测得的电压、温度数据。经过检波送往接收端口处理显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射频通信问题,做了一个模拟电路。图中的TXD是射频测量电路测得的电压、温度数据。经过检波送往 ...

另外整个电路也没有负电压出现啊。

网友A:
我还是觉得只是个保护罢了, 没有负压, 这是正常情况, 但是也可能是为了防止接反引起的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