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在实际应用

楼主(2016-12-09):
FaultISR(void)    和

IntDefaultHandler(void)

中断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怎样处理呢 ?

网友A:
IntDefaultHandler是一个死循环
FaultISR(void)   是优先级最高的中断-3
都是死循环

楼主:
什么意思?那死循环后,接下来如何继续运行?

网友B:
呵呵,当然是找出问题,修改错误了,软件问题

网友C:
手动复位,但是还是找到问题原因最好...

网友D:
要根据系统的设计,在出问题后对不同错误进行处理

网友E:
如果是干扰造成的,硬件上增加抗干扰能力

网友F:
软件上设置看门狗强制复位。

网友G:
软件问题

网友A:
置换标志位
减少程序延误

网友H:
没有用过defaultISR

网友H:
这个应该是中断有问题的时候进入的吧。

网友I:
死循环就一直在里边循环的

网友J:
中断的应用可以很方便的实现功耗的设计

网友K:
这个是设么硬件中断的?

网友L:
硬件上增加抗干扰能力

网友M:
这个注意中断优先级的设置的,再者就是中断服务函数的设计。

网友M:
在中断响应函数中尽量不要调用延时等费时较长的函数的

网友N:
程序有问题

网友N:
这两个是内部的,处理不了。

网友O:
注意中断优先级的设置

网友P:
详细说一下defaultISR吧,还没用过呢

网友Q:
这是发生错误的时候吧。

网友Q:
这个中断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