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DSP问题的问题?

楼主(2016-12-09):
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DSP问题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是电源纹波大,加大电容滤波。

网友B:
这不一定是DSP的问题啦

网友C:
2楼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D:
最大需要考虑的原因是电源纹波

网友E:
电源对DSP应用太大了。

网友E:
可以通过数字滤波的计算方法。

网友F:
电源波纹太大,可能是负载过大。

网友F:
在DSP芯片旁边多放置一些滤波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