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USB设备

楼主(2016-12-10):
我有两个USB设备,一个是通常的U盘,另一个是公司的产品,公司产品通过USB电缆进行数据传输,可以在PC端监控传输状态.不断插拔U盘,另一个设备偶然会出现数据传输中断

网友A:
你PC主板集成的USB hub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支持几个下行的USB device?

网友C:
U盘,公司的产品用的USB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两个都是插在PC机箱上的,应该够的吧

楼主:
公司的产品用的USB型号是CY68013

网友D:
插在机箱后面的USB插座上试试。

网友E:
那就是供电问题
是不是冲突造成的

网友F:
不应该是供电顺题,如果插在后面还不行的话,应该不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