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CCS时遇到这错误,求解,现在打不开了呀

楼主(2016-12-10):
打开CCS时遇到这错误,求解,现在打不开了呀,如图
大神有遇到过这问题不?

网友A:
估计是你的 JRE 被误删了, 或者破坏了, 建议重装一下吧

网友B:
我有时候也出现这个情况
1.关闭360试试
2.管理员打开试试

网友C:
重新安装一下程序。

网友C:
可能是java jdk没有安装好。

网友D:
一般的解决方式就是重装了

网友E:
java有问题了吗?

网友E:
CCS重新安装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 JRE 被误删了, 或者破坏了, 建议重装一下吧

版主。。。我没重装,今天打开,又能打开了。。。。。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解决方式就是重装了

版主。。。我没重装,今天打开,又能打开了。。。。。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java有问题了吗?

我又没搞Java之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我没重装,今天打开,又能打开了。。。。。诡异

重启电脑有时也能解决。有时候有些组件运行有问题就会出现这种错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又没搞Java之类的

你虽然没搞,可是你的ccs需要

网友A:
今天是啥好日子, 快留着, 别错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是啥好日子, 快留着, 别错过了

今天是个月光的日子

网友G:
安装环境配置好了吗?

网友G:
CCS的开发问题不是很多才对。

网友H:
软件需要Java环境吧

网友I: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试试。

网友I:
可能jdk的配置文件出现问题了。

楼主:
回复楼上的各位,CCS重装了之后,还是有相同的问题,百度了情况,TI的技术人员说,可能是CCS的bug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的各位,CCS重装了之后,还是有相同的问题,百度了情况,TI的技术人员说,可能是CCS的bug ...

你用的什么版本?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版本?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CCS6.2的
我就把工程文件里面的文件全部打开看了一下,然后就成这样子了,可能素我倒腾出来的
不影响使用,就是偶尔会弹窗出来说Java的什么问题,点击确定,CCS跟以前一样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CCS6.2的
我就把工程文件里面的文件全部打开看了一下,然后就成这样子了,可能素我倒腾出来的
不影响 ...

你另外安装过java的插件或组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另外安装过java的插件或组件吗?

没有,这个插件是什么东东?在哪里的啊?
群主大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插件是什么东东?在哪里的啊?
群主大大

ccs是基于Eclipse开发,所以有些Eclipse的插件也能安装在ccs上。
所以,ccs出现的有些问题,你也可以去找找Eclipse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s是基于Eclipse开发,所以有些Eclipse的插件也能安装在ccs上。
所以,ccs出现的有些问题,你也可以去找 ...

soga~~get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