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的问题

楼主(2016-12-10):
最近发现一直正常使用的PROTEL99在进行PCB设计时,重复粘贴同一个元器件,在粘贴第一次是正常的,但一旦粘贴第二次,程序就死机了,等多久也没用,重装软件也是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什么系统?WIN XP下从未碰到过.

网友B:
直接换DXP

网友C:
这个和系统有关系,与系统工作较长时间后有存储区域损坏或者写死有关系。
你现在卸载软件重新装很可能无济于事。解决办法有如下几个:
1,舍弃现在的软件,从网上重新下载该软件,如果与你现在版本一模一样连**也一样就不要下;
2,一键还原或者重新做操作系统,XP下99SE还是不错的;
3,换AD、换Cadence、换OraCAD、pads
4,老子不画了,外包出去;
5,根本解决就是转行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