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怎么读取实时的时间呢?

楼主(2016-12-10):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149没有RTC啊,自己做个万年吧

网友B:
用定时器计时,然后自己写个time函数

网友C:
写个函数吧,很简单的,连excel都能实现的功能还能难倒楼主啊

网友D:
硬件可以通过一个累加器来实现,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软件则可以写个time函数,实时记录

网友E:
有RTC,直接读,注意是BCD码,没有的用万年历

网友F:
你要使用什么的芯片实现?

网友F:
1302这个芯片就可以实现RTC的读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