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DP83848K和IP101GRI中间只串一个网口变压器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6-12-10):
临近两板上的两颗PHYDP83848K和IP101GRI,因空间原因省略掉其中一颗网络变压器,发现一奇怪现象,需要在靠近83848侧的网口信号再串一个带网络变压器(网络变压器的另一侧悬空),才能让两颗PHY通讯上,求大师解惑。补充下:用PHYDP83848V和IP101GRI调试,中间只串了一个网络变压器是可以通过的。

楼主:
补充下:网络不通时候显示NO-LINK状态,而两颗PHY对电脑都是可以ping通的

网友A:
要么使用两个变压器,按标准的完整接法。
要么一个都不用,直接使用无变压器的电容耦合接法。

楼主:
肯定需要用一个的,电平需要匹配的哦,两个的话太占空间了呢

楼主:
电容耦合以前很少用,担心故障率会比较高哦

网友B(2017-10-27):
引用 楼主:
补充下:网络不通时候显示NO-LINK状态,而两颗PHY对电脑都是可以ping通的

大神,我目前在搞IP101gr网络芯片驱动,怎么都拼不通,有驱动不?发我一份,谢谢,254518852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