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国外不能联网而补课后的一点总结:

楼主(2016-12-10):
  因产品到了国外不能连接当地的GSM网络,前天,我在本论坛的如下链接发帖求助以求补课:
https://bbs.21ic.com/icview-1650140-1-1.html
  之所以在此发帖求助,一是因为该论坛是全国最大的电子技术论坛,二是因为在《通讯技术》板块下;还有一个我现在也在使用的SIM900模块系列的专门的《SIM900》的一个按钮。所以,臆想中觉得有SIMCOM公司技术人员在此坐台或不定期的坐台来解答技术问题。结果是:众网友集思广益地帮我找原因——对此,我必须表示深深的感谢,并本着分享和继续深入交流的目的,我写个补课后的总结如下:

  因为我的产品不上互联网只是利用GSM收发短信,所以,我说的“不能联网”和“找不到网络”都是指GSM网络,并在初始化程序里有一条AT+CSCS="GSM"的指令做了指定。

  按照手册说明:只要把模块的启动脚拉低1秒以上的时间再释放后,模块就启动了。
  我是如何知道找不到网络的?还是按照手册的说明,我把模块的NETLIGHT引脚与一个发光管连接。在模块启动后,如果没有SIM卡,该发光管会一直呈现频繁闪亮的状态。而在有SIM卡且能与网络“握手”“注册成功”后,该发光管就呈现每隔3秒闪亮一次的状态——我认为这个过程无需用户做什么APN或IMSI等设定,而是模块与网络自动“握手”的过程。以IMSI这个唯一的国际用户识别码来说:这个用户识别码是运营商已经存放在手机卡既SIM卡里的,这个卡只要放到手机里能用,放到模块上就应该能用。至于APN设定,我估计模块本身就有一个与世界各地网络接入点自动“握手”时的“注册表”作为调用的参数了。无需用户再去了解当地的接入点地址参数和设定了。所谓模块的软件升级,我认为其中就包括这个“注册表”的增加或更改接入点的升级。

  发现不能联网的问题后,我两次长途与厂家的技术人员咨询的结果如下:
  1、我向他们说明模块型号后,他们总是问我模块的“批次号”——这使我产生的想象是:虽然我采用的是四频模块。但是,世界各个接入点频段不止只有四频,而是5频、6频甚至更多。他们之所以要了解“批次”号,原因是在他们的“四频”模块中,除了固定下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都可以通用的双频外,在3频和4频的频段上,根据不同的国家而不同了。所以,当我反映在悉尼和墨尔本不能连接网络的问题后,他们首先要了解“批次号”了。

  2、从技术的角度上,他们还了解了我的天线设计情况,并指出有可能是我的天线设计不合乎要求造成的——出了问题,尽可能把问题推出去,从营销的角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谁也不愿意抹黑自己的产品呀。但是,关于我的天线设计问题,我曾经在这个论坛专门发过一个帖子,链接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330472-1-1.html
  根据以上链接我的测试对比结果说:我用一根线替代与商品化的专业天线相比,接收灵敏度相差无几,因天线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3、他们的技术人员在电话里也向我强调了APN的设置问题。我认为:这是属于我以上所说的他们模块里“注册表”的问题。他们了解“批次号”的目的,估计也是想从“批次号”上来查一下是否有当地的“注册表”而已吧?我想:如果在他们的模块里有悉尼和墨尔本的注册表参数的话,无需我设定,就能自动与当地的网络“握手”和“注册”成功了。

我现在对问题产生有可能的原因判断如下:
  1、虽然是四频模块,但是,缺少当地的频段。也许我买到的那个“批次号”是在3频4频上发给非洲某一个国家后的库存产品吧?
  2、即便有当地的频段,但是,在模块的APN注册表中缺少当地的参数。
  3、我应该在模块启动后,连接网络前,除了发出与模块固定波特率同步的指令外,还应该立即发出AT+CSCS="GSM"的指令!而不是找到网络后再发这个初始化指令。如果不是以上1和2的原因,这个原因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理由:没有按GSM有关协议与当地的网络自动“握手”。

  总之,我认为: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与当地网络的连接问题是无需客户进行参与设置的。应该是模块与当地网络自动“握手”的连接问题。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神仙给了我这个补课的机会,我把补课过程以总结的方式作为功课呈交各位神仙参考并再求指点。

楼主:
理由:没有按GSM有关协议与当地的网络自动“握手”。
-----------
以上主贴中的这句话应该加上“失败”两字为:理由:没有按GSM有关协议与当地的网络自动“握手”失败。

网友A:
先是“网络附着”,然后是“用户登录”,整个过程与你无关,是模块固件程序操作的,仅需完成上电和模块启动即可。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电源容量和EMC品质控制,但如果这方面有问题,在哪儿都会有问题,与网络关系不大,仅基站信号较弱时对EMC品质有更高要求而已,但可以通过在基站信号场强良好的地方做实验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