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9I-DISCO评测之SD卡图片显示

楼主(2016-12-10):
STM32F769I-DISCO板载4英寸800*472分辨率液晶屏,图像显示效果很赞。在STM32CUBEF7固件包里面有如下例程:

STM32F769I-DISCO评测

STM32F769I-DISCO评测

显示Micro SD卡的BMP图片;
用KEIL打开这个工程,官方例程默认最大支持25张图片循环播放。如果想设置更多图片循环显示,可以修改下图这个数值:

STM32F769I-DISCO评测

STM32F769I-DISCO评测

在readme.txt里有食用指南:

STM32F769I-DISCO评测

STM32F769I-DISCO评测

In order to make the program work, you must do the following :
- The bitmap images, available under ".Media/"
   should be copied inside a  dedicated directory named "Media" at the micro SD card root.
   The images should have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file type    :
     resolution   : up to 800x480
     pixel format : RGB565, RGB888 or ARGB8888
- Open your preferred toolchain
- Rebuild all files and load your image into target memory
- Run the application

即在MicroSD卡根目录创建一个名为 Media的文件夹,然后把BMP格式的图片放到里面,支持的图片参数如下:
分辨率   : 高达 800x480
像素格式: RGB565, RGB888 , ARGB8888
我们可以使用PS或者windows的画图软件修图。
下面看看效果吧,超级赞!

STM32F769I-DISCO评测

STM32F769I-DISCO评测

STM32F769I-DISCO评测

STM32F769I-DISCO评测

STM32F769I-DISCO评测

STM32F769I-DISCO评测

STM32F769I-DISCO评测

STM32F769I-DISCO评测

STM32F769I-DISCO评测

STM32F769I-DISCO评测

STM32F769I-DISCO评测

STM32F769I-DISCO评测

网友A:
好强大,是不是搞个Android系统都没问题了。。这样就可以当电视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强大,是不是搞个Android系统都没问题了。。这样就可以当电视用了。

还不行,毕竟没有内存管理单元

网友B:
不知道如何把废旧手机的内存弄下来,挂单片机上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如何把废旧手机的内存弄下来,挂单片机上完

这想法牛X

网友A:
如果加上内存管理单元,估计跟手机功能一样强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