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问个电源反接保护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12-10):
我看到树莓派的电源输入上面,有个电源反接的电路,我也用了,不过测试下来10V反接没问题,再高就不行了,MOS就导通了。请大家分析下。我尝试过几种电阻也不行,不过我仿真的时候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

楼主:
我现在直接把那个匹配的三极管去掉,然后MOS的栅极直接电阻接地,这样也能满足防反接的功能。

网友A:
乍一看没看懂电路。不过三极管be间反向耐压也就不到10v

网友B:
把那6个脚的三极管拿掉,说不定就行了。

网友C:
太费劲了吧 - -!

一个整流管就行了

怕有压降的话  就一个pptc+tvs管  可以实现 防反接+防过流+防过压

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6个脚的三极管拿掉,说不定就行了。

是的,去掉那个三极管,就可以,电路就是PMOS的栅极接地,如果反接,栅极是高,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费劲了吧 - -!

一个整流管就行了

这个不是很通用,比如我现在的电路是一进两出的,输入是4A,反接的话,只能选择单向TVS,这样的话就没办法防过压。这个就是用在大电流的情况下的,小电流的话,直接一个肖特基就可以了。

网友D:
看不大懂,请教一下楼主,输入电源在哪里接入?
另外图中的PP7之类的是测试典么?还是其他东西?

网友E:
两个三极管是一个导通一个截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大懂,请教一下楼主,输入电源在哪里接入?
另外图中的PP7之类的是测试典么?还是其他东西? ...

是 测试点。输入是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