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版山寨AO SMITH电热水器烧水时无故出现告警声,请帮...

楼主(2016-12-10):
现象:
老娘买了广东版山寨的AO SMITH热水器,用了3年了。突然前几个月,在亮红灯加热的时候,会"滴"一直发刺耳的告警声。直到变成橙色的灯,即不加热告警声就消失。

线索:
1.如果放点水,告警声消失,但过了一会又开始响,直到加热停止。
2.另外,发现当打开水龙头,热水器会“咯”响一下,(不是热水器告警)。可以感觉到热水器的出水龙头会抖动一下,出水的龙头螺丝都松了。
3.热水器的冷水进口,感觉有温度
4.家里前几个月,又新安装了一个电热水器,怀疑和水压有关系
5.家里住4楼

坛子里有没有高手,告诉一下。因为有小孩了,有点不放心,所以问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搞过  最好找售后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搞过  最好找售后问一下

山寨的,怎么找售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寨的,怎么找售后

这么重要的东西楼主也居然搞山寨的你也太胆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要的东西楼主也居然搞山寨的你也太胆肥了

老娘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要的东西楼主也居然搞山寨的你也太胆肥了

放心,你去买也会中招的

网友B:
最好是有说明书~~~~~ 看一下是怎么样回事 、逼近原厂说明会比较保险

线索:
1.如果放点水,告警声消失,但过了一会又开始响,直到加热停止。//应该有安全泄压的装置,可能泄压的坏了把,
2.另外,发现当打开水龙头,热水器会“咯”响一下,(不是热水器告警)。可以感觉到热水器的出水龙头会抖动一下,出水的龙头螺丝都松了。//管堵得厉害???猜测而已
3.热水器的冷水进口,感觉有温度
4.家里前几个月,又新安装了一个电热水器,怀疑和水压有关系
5.家里住4楼

网友B:
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热水器加热时内部产生膨胀压力,压力阀是防止压力过高的自动泄压阀,排除气体或水,保证安全。不可擅自拆除或封堵,依据不同的泄压阀构造,有的可以手动检测,应该不定期检查,试验,确保其功能正常。

样子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d=tbindexz_20161211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周日看看压力阀

楼主:
T叔,居然有这么多人下载。大家的热水器也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T叔,居然有这么多人下载。大家的热水器也有问题?

银子不嫌多,资料就怕少.哈哈,下着闲棋备着,没准哪天丈母娘娘招你去一展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