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判断flash 已写满

楼主(2016-12-10):
单片机控制flash ,每隔2分钟写一些数据,每次写之前怎么找到上次写的结尾,接着往下写,然后如何判断flash 已写满。谢谢!

网友A:
既然是每2分钟写一些数据,那么频率不算很高,一般在FLASH中用一小块空间,将当前FLASH“写指针”的值存入,下次开机时读取该值试试!!

网友B:
楼上的前提是单片机不会在你写数据时断电。。

网友C:
每次准备写之前先统计写入字节+下面提到的校验码字节总数,计算好写完后FLASH指针会指向哪个地址。

网友D:
先写入FLASH中特定区域,之后再将实际数据连同该区域的校验码一同写入,需要用到时先根据校验码进行校验。

网友E:
可以用索引值也就是如楼上所言的“写指针”,也可以用特定的字符串做结尾标志,不过二者各有优缺点。

网友F:
开辟一段空间做映射表试试

网友G:
这个首先的需要你非常清楚你要写的flash空间有多大的。

网友H:
还有需要考虑flash 的擦除机制的与数据的保存方式吧

网友I:
楼主是想循环写是吧,设置一个结束标志。每次读到结束标志,就从结束标志这里写。如果不是循环写,就读到为空的地方位置。

楼主:
哦,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多谢大家。。

网友J:
是的啊,这个直接判断是不可以的,设计这自己要首先非常熟悉flasH的读写机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