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主要需要考虑哪几个因素

楼主(2016-12-10):
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主要需要考虑哪几个因素?

网友A:
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网友B:
下级电路的驱动需求。同样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C:
高低电平的设定。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

网友D:
下拉电阻呢???

网友E:
下拉电阻原则和上拉电阻是一样的。

网友F:
许多实际中,还是上拉电阻的为多。
上拉下拉电阻的主要作用是在电路驱动器关闭时给线路(节点)以一个固定的电平。

网友G:
哈哈  可以把几位说得总结一下。

网友H:
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电流

楼主:
好的,我明天去单位试一下,多谢各位大侠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低电平的设定。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 ...

高低电平的问题的还是需要注意门线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

说的有道理 不过这个不好把握吧

网友I:
看你具体外部的接入电路要干啥,需要什么类型的IO方式。

网友J:
上下拉电阻的设计主要要考虑阻值的选择呀。。

网友K:
上拉下拉电阻的主要是设定一个固定的电平。

网友L: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楼主(2017-12-02):
知道了啦 ,感谢大家的回复,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