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转】STM32F0xx_TIM输入捕获(计算频率)配置详细过程

楼主(2016-12-10):
前言
    关于STM32的定时器,可谓是功能强大,估计没有多少人研究完STM32定时器的所有功能(包括我也没有),只是使用常用的一些功能,后续我会推出关于STM32定时器的更多功能。
    STM32芯片多数为16位计数,但基本上都有1个或两个32位的定时器,可惜的是我们最常使用的F1系列芯片中没有32位的定时器,F030中也没有,具体请看数据手册。
    今天主要总结关于STM32F0系列输入捕获,捕获信号频率,即所谓逻辑分析仪检测数字频率的功能。
    今天使用32位的TIM2作为捕获的定时器,为什么是32位,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捕获(采集)更宽频率的波形,今天提供的工程可以采集0Hz - 10MHz的波形(建议2MHz一下,串口打印需要时间)。而16位就不行,提醒使用F1的朋友要注意这一点。官方提供的例程也是16位,检测的范围同样有限。

下载
    ST标准外设库和参考手册、数据手册等都可以在ST官网下载,你也可以到我的360云盘下载。关于F0系列芯片的参考手册有多个版本(针对F0不同芯片),但有一个通用版本,就是“STM32F0x128参考手册V8(英文)2015-07”建议参考该手册,以后如果你换用一种型号芯片也方便了解。

今天的软件工程下载地址(360云盘):

STM32F0xx的资料可以在我360云盘下载:
https://yunpan.cn/cS2PVuHn6X2Bj  访问密码 8c37

今天工程测试效果(视频):
https://yunpan.cn/cSziVGGZbMagj  访问密码 5731

准备工作
    今天总结的软件工程是基于“TIM基本延时配置详细过程”修改而来,因此需要将该软件工程下载准备好。今天将源代码添加在timer.c文件里面,就不需要新建文件了。

捕获原理
    看系统框图,今天使用分频的方式来采集波形,官方提供的例程是没有配置TimeBase参数,也没有分频,分频的好处在于不是非常实时的获取波形,这样有利于提供精度(可以说是计算平均值)。捕获外部8个脉冲,前后读取一下计数的值,这个值就是外部脉冲的差值,从而计算出频率。

楼主:
配置过程详情
①RCC时钟

该函数位于bsp.c文件下面;
我个人习惯第一步配置时钟,ST官方提供的例程也是把配置时钟放在前面。关于RCC时钟的配置比较重要,有好几次我就是由于忘记配置相应RCC时钟,让我找了很久的问题,最后才发现是RCC时钟没有配置。
注意:
外设时钟不要随便添加,比如:RCC_APB1外设不要配置在RCC_APB2时钟里面【如: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这样能编译过,但是错误的】
我每次都提醒RCC时钟,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时钟而导致软件运行有问题,所以,提醒更多人要注意配置RCC.

②捕获引脚配置

该函数位于timer.c文件下面;
重点注意:
引脚配置要和对应通道匹配才行(请看数据手册中的引脚说明)。
复用功能同样也是需要配置。

③TIM捕获配置

该函数位于timer.c文件下面;
这里的分频值配置为一样,方便计算。

④捕获频率的计算

该函数位于stm32f0xx_it.c文件下面;
这个函数就是捕获中断函数,采集8个脉冲的前后中断一次,即读取一下计数值,通过计数值的差就可以算出频率了。

说明
STM32F0的芯片软件兼容性很好,可以适用于F0其他很多型号的芯片(具体请看手册、或者亲自测试)。
今天的工程是基于工程“STM32F0xx_TIM基本延时配置详细过程”修改而来,以上实例总结仅供参考,若有不对之处,敬请谅解。

最后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你又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关注**开头的微信公众号,新内容持续更新中,后期将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出现。

网友A:
ST标准外设库和参考手册、数据手册等都可以在ST官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标准外设库和参考手册、数据手册等都可以在ST官网下载

我一般喜欢去ST中文社区,
有中文资料,而且下载速度要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