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转】STM32F0xx_DMA收发USART数据配置详细过程

楼主(2016-12-10):
前言
关于DMA(Direct Memory Access)的功能,前面关注我微信的人应该知道,其实我已经在F1芯片上简单讲了一下。有网友要求在F0讲解一下使用DMA收发串口数据。今天就应网友要求总结一下在F0芯片上,使用DMA方式传输(收发)USART数据的功能。
在多种芯片上(F0、F1、F2、F3、F4)了解过DMA模块功能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DMA的功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是一样。其实,每一个模块在不同系列芯片(甚至不同厂商)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这就是所谓的触类旁通。对于软件开发也是一样的,当你学会某一项语言的开发,接触其他语言的开发就很容易了。这里我想说,其实我对ST大部分芯片(全系列芯片STM8、STM32)都了解过,很多都是相似,只要有时间,后期还会总结一下STM8开发的的**。当然,更多精彩内容也会出现(如:UCOS操作系统等)。
DMA的功能和用途这里就不在讲述了,今天重点以查询方式总结STM32F0xx使用DMA收发USART数据配置详细过程 。另外提供一种以中断方式使用DMA收发USART数据的软件工程,感兴趣的朋友请自行下载软件工程源代码进行研究。

下载
ST标准外设库和参考手册、数据手册等都可以在ST官网下载,你也可以到我的360云盘下载。关于F0系列芯片的参考手册有多个版本(针对F0不同芯片),但有一个通用版本,就是“STM32F0x128参考手册V8(英文)2015-07”建议参考该手册,以后如果你换用一种型号芯片也方便了解。

今天的软件工程下载地址(360云盘):
查询方式:
https://yunpan.cn/cSbcTa9ijncY2  访问密码 152a

中断方式:
https://yunpan.cn/cSbc7T4cxqWah  访问密码 7e7f

STM32F0xx的资料可以在我360云盘下载:
https://yunpan.cn/cS2PVuHn6X2Bj  访问密码 8c37

准备工作
在昨天的软件工程基础上,新建源程序文件(dma.c 和 dma.h),在工程中添加新建的源程序文件dma.c和使用到标准外设库stm32f0xx_dma.c。如何在工程中添加源文件请看以前的**“STM32F0_新建软件工程详细过程”,添加完成如下图:

注意:
文件所在位置最好对应目录,方便管理。比如:dma.c放在bsp文件下,添加在工程中Bsp组下面。

数据传输原理
DMA是介于内存(如:一个数组)和外设(如:USART、ADC等)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一个模块控制器。从DMA的系统框图(下图)中也能大概看得出整个模块数据传输的原理。关于DMA模块在F0芯片中有几点需要注意,请看最后重点。

楼主:
配置过程详情
①RCC时钟

该函数位于bsp.c文件下面;
我个人习惯第一步配置时钟,ST官方提供的例程也是把配置时钟放在前面。关于RCC时钟的配置比较重要,有好几次我就是由于没有配置相应RCC时钟,让我找了很久的问题,最后才发现是RCC时钟没有配置。
注意:
外设时钟不要随便添加,比如:RCC_APB1外设不要配置在RCC_APB2时钟里面【如: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这样能编译过,但是错误的】
我每次都提醒RCC时钟,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时钟而导致软件运行有问题,所以,提醒更多人要注意配置RCC.

②DMA传输(内存->外设)的配置

该函数位于dma.c文件下面;
重点注意:
1、传输方向:这里是内存(数组) -> 外设(串口);
2、通道:使用MDA1通道2(串口发送)。

③DMA传输(外设->内存)的配置

该函数位于dma.c文件下面;
和上面注意的地方一样,也是这两个函数接口之间的差异。

④DMA传输串口的效果

该函数位于main.c文件下面;
这是实际运行的效果函数。
1、上电发送数据“DMA_Start...”;
2、等待接收10字节数据(DMA方式接收10字节数据);
3、DMA方式发送该10字节数据,等待发送完成。
4、依次循环下去。

今天的重点
A、通道的选择
由于F0芯片有些芯片只有DMA1,没有DMA2,有些DMA1有5个通道,有些DMA1有7个通道,这些需要根据手册针对型号进行配置,这里不能选择错误,否则不能使用DMA功能。

B、传输的长度
由于最大只能传输数量为65536,在实际项目开发中,可能有更大的数据需要传输,这时就需要分开传输才行。
C、传输数据宽度
数据的宽度如果传输两者之间一样的话,其实没什么需要注意的。但是,如果数据宽度不同的话,这里就需要注意了,具体见手册,这里只是提出来是重点,感兴趣的朋友请自行研究啊。

说明
STM32F0的芯片软件兼容性很好,可以适用于F0其他很多型号的芯片(具体请看手册、或者亲自测试)。
今天的工程是基于工程“STM32F0xx_TIM基本延时配置详细过程”修改而来,以上实例总结仅供参考,若有不对之处,敬请谅解。

最后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你又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关注**开头的微信公众号,新内容持续更新中,后期将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