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转】STM32F0xx_USART收发配置详细过程

楼主(2016-12-10):
前言
串口对于处理器来说算是一种标配,也是在软件开发中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使用串口来调试信息(打印出相应的信息)。STM32F0系列的芯片,串口根据型号不同,数量也不同,从1个到8个不等。
今天主要总结串口简单且常用的功能,发送字符中断接收字符。今天提供的串口发送功能将在后面的各个模块总结中都需要使用到,主要用于验证和测试各项功能的正确性。

下载
ST标准外设库和参考手册、数据手册等都可以在ST官网下载,你也可以到我的360云盘下载。关于F0系列芯片的参考手册有多个版本(针对F0不同芯片),但有一个通用版本,就是“STM32F0x128参考手册V8(英文)2015-07”建议参考该手册,以后如果你换用一种型号芯片也方便了解。

今天的软件工程下载地址(360云盘):
https://yunpan.cn/cS5TeTVUWdc7V  访问密码 9b8c

STM32F0xx的资料可以在我360云盘下载:
https://yunpan.cn/cS2PVuHn6X2Bj  访问密码 8c37

准备工作
①新建源程序文件
一个工程项目在增加模块功能的时候,一般都需要新增加模块源程序的文件。今天提供的工程由于增加USART模块,因此针对昨天(上一篇**)的软件工程需要增加模块USART的文件(usart.c 和 usart.h)。
新建了源程序文件,还要添加到工程中进行编译才行。还有需要添加我们使用到的标准外设库文件到工程,我已经将文件新建,并添加到软件工程中,如下图:

注意:
文件所在位置最好对应目录,方便管理。比如:usart.c放在bsp文件下,添加在工程中Bsp组下面。

楼主:
源代码详情
①RCC时钟

该函数位于bsp.c文件下面;
我个人习惯第一步配置时钟,ST官方提供的例程也是把配置时钟放在前面。关于RCC时钟的配置比较重要,有好几次我就是由于没有配置相应RCC时钟,让我找了很久的问题。

②USART引脚配置

该函数位于usart.c文件下面;
这里的配置就是对串口收发引脚进行配置(具体参数说明请看上一篇**)。
注意:
上面红色框里面的配置是重点,必须对应配置才行。这里第三个参数“GPIO_AF_1”需要和你使用的外设对应。

③USART配置

该函数位于usart.c文件下面;
这里是串口相关参数进行配置,详情请看中文注释。具体每一个参数的意思,可以参看昨天方式,Go to definition...
注意:
上面红色框处,如果要使用中断(我们工程是接收),必须对应配置才行。

④NVIC配置

该函数位于bsp.c文件下面;
要使用中断,必须配置NVIC,这点也不能忘记。

⑤串口中断接收函数

该函数位于stm32f0xx_it.c文件下面;
中断接收到一个字符,就发送出去(可以通过电脑串口发送字符,STM32F0接收到该字符又发送给电脑)。

说明
STM32F0的芯片软件兼容性很好,可以适用于F0其他很多型号的芯片(具体请看手册、或者亲自测试)。
以上实例总结仅供参考,若有不对之处,敬请谅解。

最后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你又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关注**开头的微信公众号,新内容持续更新中,后期将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出现。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建议用百度云盘下载,360云盘已停止服务。

网友B:
misc那个文件不是很清楚都干什么用,看名字是混合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sc那个文件不是很清楚都干什么用,看名字是混合的意思。

芯片的引导文件,
里边全是汇编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的引导文件,
里边全是汇编

这样啊,谢谢解释。

网友C(2017-08-16):
楼主的例程配置是无校验方式,是否有奇偶校验方式,能正常收发的函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