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转】STM32F0xx_GPIO配置详细过程

楼主(2016-12-10):
前言
对于初学STM32的人来说,很多基础的知识没有掌握,这些基础知识就成为阻挡他们入门的门槛。因此,今天也把基础的知识分享出来,带领那些还没有迈过这个门槛的人入门。
今天总结“GPIO配置详细”,以F0标准外设库初始化结构体来重点讲解。接着昨天“新建软件工程详细过程”来进行讲解,今天分两大部分内容总结。工程描述、IO配置源代码详细讲解。
下载
ST标准外设库和参考手册、数据手册等都可以在ST官网下载的到(请自行下载)。关于F0系列芯片的参考手册有多个版本(针对F0不同芯片),但有一个通用版本,就是“STM32F0x128参考手册V8(英文)2015-07”建议使用这个,以后如果你换用一种型号芯片也方便了解。
今天提供下载的软件工程其实和昨天差不多,只是多了IO配置的中文注释,方便了解。
今天的软件工程下载地址(360云盘):
https://yunpan.cn/cSE9Rmyu6SyMZ  访问密码 3b8f

STM32F0xx的资料可以在我360云盘下载:
https://yunpan.cn/cS2PVuHn6X2Bj  访问密码 8c37

工程描述
①文件夹描述
针对初学者描述一下工程的基本信息。解压软件工程包,打开就看到如下图文件,红色框出来的部分主要是用于软件工程里面的源代码文件。

App: 应用部分代码(如我们写的一些应用文件)
Bsp: 底层代码(如底层驱动文件)
Doc: 文档(这里添加一些对工程的描述)
Libraries: 标准库(提取标准外设库)
Listings: 编译生成列表文件
Objects: 编译生成目标文件
GPIO:这两个文件是工程文件
删除编译产生垃圾文件:需要打包整个工程的时候,双击这个文件可删除不需要的文件(如上面两个文件夹Listings和Objects下的文件)。

②结构描述
当我们用MDK-ARM软件直接打开软件工程,就可以看到下图所示的结构,将文件夹的“Libraries”分为三项,如下图:

楼主:
源代码详情
①RCC时钟

该函数位于bsp.c文件下面;
我个人习惯第一步配置时钟,ST官方提供的例程也是把配置时钟放在前面。
为了防止大家修改来使用其他端口而忘记配置RCC,这里将F0常用的几个端口都配置上(实际应该使用那些端口才配置)。

②IO配置

该函数位于bsp.c文件下面;
这里的配置就是对一个“输入输出IO”的初始化配置,也就是对结构体“GPIO_InitStructure”进行初始化。这里面主要就是对那其中的五个参数初始化。
关于结构体“GPIO_InitTypeDef”详情可以Go To Definition...或者选中“GPIO_InitTypeDef”、按下F12,跳转到定义关于“GPIO_InitTypeDef”的定义,详情请看下面③的讲解。

③GPIO_InitTypeDef详情

参数1:GPIO_Pin引脚:GPIO_Pin_0  -  GPIO_Pin_15

参数2:GPIO_Mode模式: 输入GPIO_Mode_IN、输出GPIO_Mode_OUT、GPIO_Mode_AF复用功能、GPIO_Mode_AN模拟功能

参数3:GPIO_Speed速度: 低速GPIO_Speed_2MHz、中速GPIO_Speed_10MHz、高速GPIO_Speed_50MHz

参数4:GPIO_OType输出类型(只对输出起作用):推完输出GPIO_OType_PP、漏极输出GPIO_OType_OD

参数5:GPIO_PuPd上下拉: 浮空GPIO_PuPd_NOPULL、上拉GPIO_PuPd_UP、下拉GPIO_PuPd_DOWN

说明
STM32F0的芯片软件兼容性很好,可以适用于F0的很多芯片(具体请看手册、或者亲自尝试)。

最后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你又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关注**开头的微信公众号,新内容持续更新中,后期将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出现。

网友A:
楼主:您好!能否给个百度网盘下载地址,360网盘已经打不开了,不能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