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转】Keil(MDK-ARM)使用教程(二)_菜单

楼主(2016-12-10):
Ⅰ、概述
接着上一篇来总结Keil(MDK-ARM)菜单相关的内容,详情请往下看。

本文内容可以参看我的另一篇博客,已经更新并更详细:

关于Keil的下载、安装和新建工程我已将在前面做了详细的总结,不懂的可以参考我博客里面相关的**。该**是在新建好工程的基础上对整个工作界面和菜单的讲述。

我将每一篇关于Keil的**都汇总在一起,回顾前面的总结请点击下面的链接(进入我博客查看):

Ⅱ、下载
Keil集成开发工具和支持包,可以到官方网站下载,也可以到我的360云盘下载。现在(2016.06)MDK-ARM最新版本是5.20,支持包根据自己MCU的型号选择下载,由于我总结是基于ST芯片的,在云盘保存了ST的支持包,我会定期在360云盘更新。

Keil下载地址:
360云盘:https://yunpan.cn/cPYaeY23RSsbb  访问密码 9aba

支持包下载地址:
360云盘:https://yunpan.cn/cxWnPxniRXTMS  访问密码9a98

演示参考的软件工程:
https://yunpan.cn/cSnTMev59yXmU  访问密码 f9ff

Ⅲ、菜单描述

1.Project工程

【工程】菜单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菜单,里面有很多选项存在于工具栏快捷按钮。
A.New uVision Project新建工程
B.New Multi-Project Workspace新建工作空间(多工程)
C.Open Project打开工程
D.Close Project关闭工程
D.Export导出(工程)
E.Manage管理(工程)
F.Select Device for Target选择器件
G.Remove item移除文件
H.Options for Target配置工程
I.Clean Targets清除工程
J.Build Target编译工程
K.Rebuild all Target files重新编译所有目标文件
L.Batch Build分批编译
M.Translate编译当前活动文件
N.Stop Build停止编译(正在编译时)

2.Flash编程

【编程】菜单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菜单,也是比较常用的菜单,前面两个选项比较简单,最后一个一般情况下也不用去配置,在编程时有特殊要求时使用。如:对外部FLASH编程,请参看我博客“STM32F1_外部NorFlash存储程序代码”这个就是需要配置的一个实例。
A.Download下载
B.Earse
C.Configure Flash Tool配置FLASH工具
3.Debug调试

【调试】菜单主要用于在线调试时的一个菜单,平时编辑代码时,很多选项都不可用,上面截图就是出于调试状态。
A.Start/Stop Debug Sesion开始/停止调试
B.Reset CUP复位CPU
C.Run全速运行
D.Stop停止运行
E.Step单步调试(进入函数)
F.Step Over逐步调试(跳过函数)
G.Step Out跳出调试(跳出函数)
H.Run to Cursor Line运行到光标处
I.Show Next Statemt显示正在执行的代码行
J.Breakpoints查看工程中所有的断点
K.Insert/Remove Breakpoint插入/移除断点
L.Enable/Disable Breakpoint使能/失能断点
M.Disable All Breakpoint失能所有断点
N.Kill All Breakpoint取消所有断点
O.OS Support系统支持(查看系统和线程)
P.Execution Profiling执行分析
Q.Memory Map内存映射
R.Inline Assembly汇编
S.Function Editor函数编辑器
T.Debug Setting 调试设置

楼主:
4.Peripherals外设

【外设】菜单主要用于在线调试时查看外设信息(寄存器)的数值,可根据调试情况打开相关外设查看。
A.System Viewer系统外设
B.Core Peripherals内核外设
5.Tools工具

【工具】菜单在实际开发中几乎不怎么使用,这里不做过多描述。
6.SVCS软件版本管理
7.Window窗口
【窗口】菜单主要是显示哪些窗口,配合View视图一起。
如下动画是复位窗口(默认配置)。

8.Help帮助
【帮助】菜单里面包含了关于Keil所有信息,只是全是英文的,建议不懂的地方可以查看这里。

Ⅳ、说明
以上是基于Keil开发工具中的MDK-ARM来进行总结,Keil C51等或许有些地方存在差异。每一种工具的功能都是需要自己亲自实践,并长期使用才能达到灵活运用的地步,不建议死记硬背。
以上总结仅供参考,若有不对之处,敬请谅解。

网友:
没仔细研究过,以前都是编译完就完事了,学习学习,其他功能。谢谢咯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