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控制FPGA向PC的数据传输

楼主(2016-12-11):
我用68013控制FPGA向PC的数据传输,用的slavefifo,autoin模式。用CYconsole软件,每次读512个数据,用EP2和EP6传输数据正常,但用EP4和EP8每次只能接收1个数据,还是固定的两个值,向高手请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使用过fpga传输数据,没有使用控制芯片之类的

网友B:
你做好了吗

网友C:
感觉肯定是固件配置不正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