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1.2怎么修改堆栈设置??

楼主(2016-12-11):
warning: creating ".stack"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0x400; use the -stack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
我在使用ccs4.1.2软件时出现.stack(0x00400)内存分配错误,根据别人的建议,修改工程堆栈设置,我在工程属性 中没有找到 linker > stack size选项。并且在其他选项中也没有找到stack size选项,请高手帮帮我,谢谢!

网友A:
CCS工程里面有stack这个选项。

网友A:
linker > stack size选项

网友B:
看看.cmd文件中是否可以修改呢?

网友C:
这个根据MCU的内存分布的适当修改

网友D:
堆栈的设计参照MCU的内存分布表的进行

网友E:
好像是linker—— stack 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