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按位异或常见用途是什么啊

楼主(2016-12-11):
按位异或常见用途是什么啊

网友A:
使某些特定的位翻转

网友B:
对,例如对数10100001的第2位和第3位翻转,则可以将该数与00000110进行按位异或运算。
       10100001^00000110 = 10100111

网友C:
实现两个值的交换,而不必使用临时变量。

网友D:
对,例如交换两个整数a=10100001,b=00000110的值,可通过下列语句实现:
    a = a^b;   //a=10100111
    b = b^a;   //b=10100001
    a = a^b;   //a=00000110

网友E:
在汇编语言中经常用于将变量置零

网友F:
快速判断两个值是否相等

网友G:
举例1: 判断两个整数a,b是否相等,则可通过下列语句实现:
         return ((a ^ b) == 0)

网友H:
Linux中最初的ipv6_addr_equal()函数的实现如下:
     static inline int ipv6_addr_equal(const struct in6_addr *a1, const struct in6_addr *a2)
     {
         return (a1->s6_addr32[0] == a2->s6_addr32[0] &&
             a1->s6_addr32[1] == a2->s6_addr32[1] &&
             a1->s6_addr32[2] == a2->s6_addr32[2] &&
             a1->s6_addr32[3] == a2->s6_addr32[3]);
     }

    可以利用按位异或实现快速比较, 最新的实现已经修改为:
     static inline int ipv6_addr_equal(const struct in6_addr *a1, const struct in6_addr *a2)
     {
     return (((a1->s6_addr32[0] ^ a2->s6_addr32[0]) |
         (a1->s6_addr32[1] ^ a2->s6_addr32[1]) |
         (a1->s6_addr32[2] ^ a2->s6_addr32[2]) |
         (a1->s6_addr32[3] ^ a2->s6_addr32[3])) == 0);
     }

网友I:
图像处理中其实异或用得比较多,比如叠加一个台标,然后你又想从叠加后的节目中去掉台标了,那么你只要有台标的原始图像,然后你就可以再异或一次,就可以还原原始节目了。

网友J:
只是大概举个例子,目前大多娄电视台的台标是直接覆盖在节目上面的,这样的节目是无法还原的。

网友F:
verify=0;
for (j=1; j<g_cReceNum; j++)
             {   verify ^= g_cReceBuf[j];    }
这段代码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G:
verify=0;
for (j=1; j<g_cReceNum; j++)
             {   verify ^= g_cReceBuf[j];    }
这段代码是起什么作用呢??

这段代码就是生成校验码. xor 是一种不错的校验算法.用于数据的错误校验.
xor 作为数据的基本算法之一, 也经常用在数据加密运算中.

楼主:
首先得明白按位异或的3个特点:
(1) 0^0=0,0^1=1  0异或任何数=任何数
(2) 1^0=1,1^1=0  1异或任何数-任何数取反
(3)              任何数异或自己=把自己置0

网友I:
在操作一些单片机IO口时可能会用到按位异或

网友A:
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也有用
key_sta表示现在状态;
key_pre表示前一状态;
检测上升沿key_sta&(key_pre^key_sta)
检测下降沿key_pre&(key_pre^key_sta)

网友K:
异或校验

网友B:
这个做校验的吧

网友L:
这个不就是crc校验的么

网友M:
楼上说的是,我一般也是用作CRC16校验的

网友N:
这个一般做校验的非常多

网友O:
这个大家说的都非常多的了,主要的作用总结一下的——做校验

网友:
可以快速判断两个值是否相等